为什么我的0704A不锁尾

楼主(2008-12-30):
0704A陀螺 配RD6000的控,调节陀螺感度的时候,为什么尾舵也会往一边动,貌似是没锁定啊

转动机体,尾舵也只是打一下就回中,怎么看就是没开锁定啊,但我没找到RD6000有陀螺开锁定的选项啊(我的是RD6000普通版支持CCPM)

网友:
调遥控器的陀螺感度的时候 锁定和非锁定是数值决定的如果是0%-100%那就是50%处分界,如果是-100% - 100% 那就是0%为分界,具体哪边是哪个就不一定了。天九就是需要5通道反向才和401的实际的对应上(其实不对应也没事、自己记住就行了)。否则天九上是AVCS感度 401确是工作在普通模式。

楼主:
立刚大哥总是那么热心啊

我的RD6000居然有-150%——+150%但正负我都调了没用,绝望去翻老帖,发现了这样一个回帖:

橡皮树 20:56:42

0704A的调整方法(0704A+6EXHP)

1:打开控,把方向舵微调归零,进入控设置-陀螺选项-把正负感度调成70%-80%(上正下负),然后感度开关向下(此时为非锁尾模式)

2:开接收机,待陀螺仪初始化完毕后,等待1-2分钟,然后把感度开关打到上(正数),此时你会看到尾舵机摇臂慢慢往一边偏转,

3:这时进入控的方向舵微调选项,往摇臂偏转的反方向调%值,每次调1%,直到上下拨动控的感度开关舵机不再漂移为止,(不是方向舵摇杆下面的那个调节纽,是控里的微调选项,因为方向舵摇杆下面的那个调节纽每动一格,变化 是4%,而微调选项可以调1%)。然后从起接受机(感度开关在下)继续拨动感度开关,如果还飘,继续调(0704A可能不会一点不飘,但可以调到很小),这样就可以解决在锁尾模式下,机头慢慢往一面飘的毛病

4:上面步骤完成后,不要动微调和感度,在非锁尾模式下从起,初始化后,加油门起飞,如果追尾,就把连杆往尾舵机摇臂的内孔移,直到不追尾
   调好后,继续飞,如果机头偏转,就调尾舵机在尾管上的位置,直到飞起来后左右都不偏了,这就是中立点

5:关掉控和接受电源,把感度开关打到上(正值-锁尾模式),开机,这时你的火狐就可以在锁尾模式下飞行了

但是RD6000上没发现陀螺感度开关 ,想了半天,想出了个法子,设置普通模式下感度为70%,设置模式2(或模式1,反正就是暂时没用的)的感度为-80%,通过切换模式键来代替陀螺感度开关,一切顺利,不知可不可以,明天去试一下 ,也不知道别的RD6000的模友是怎么设置的,我有没有走弯路

网友:
看来RD6000 也是随意指定某个开关做锁尾模式切换的,其实只要让陀螺感度与飞行模式联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