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中立点时尾桨的螺距为多少?

楼主(2008-12-30):
如题

网友:
如上图安装Futaba S9650数码尾舵机
在校正完中立点后才能安装舵机摇臂及拉杆
摇臂必须与拉杆呈90度夹角

调整尾舵机在尾管上的前后位置,使尾桨呈现出如上图这样的夹角。

网友:
接着楼上的说

调好之后试飞如果还有温飘现象,可以松开尾舵机支架前后移动进行微调

网友A:
如果配合401,不作3D的时候,最偷懒的做法是在尾舵加电复位后调成0度就可以了

网友:
在悬停的状态下舵机摇臂必须与拉杆呈90度角,这就是最佳中立点

网友(2009-07-07):
引用 网友A:
如果配合401,不作3D的时候,最偷懒的做法是在尾舵加电复位后调成0度就可以了

不对,应该像图上那样设为5度左右。哪怕不会调,也比设成0度要好。

网友:
好象不是5度,准确的说应该是-5度。

网友:
中立點一般是在非鎖尾下的飛行中,尾巴保持不動的所在行程~
大概就是行程中間偏过一點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