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买了6EX 2.4G 和方头连接线接在电脑的USB上没反映

楼主(2008-12-31):
我装了G4用ESKY的专门用来玩模拟器的USB遥控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一用到6EX2.4G和使用照片上的USB连接线与方头后就无法在模拟器里面认出!是要从新设置呢还是需要改动遥控上的设置,小弟请教各位老鸟了。谢谢。

网友: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使用 Futaba T7C 2.4G 遥控器后面的方型教练孔,以及和楼上一样的连线,一点反映也没有,用示波器检查,遥控器T7C无输出,同楼上问,谢谢!

网友:
把PCM 改成PPM

网友:
玩儿模拟器的时候把高频头拿下玩儿

网友:
谢谢! 但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Futaba T7C 2.4G 的这项“● PCM/PPM (FM) 切换”设置在菜单的什么地方,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进入设置页面,选parameter(参数设定项)选mudul(模) 把PCM 改为PPM

网友:
“进入设置页面,选parameter(参数设定项)选mudul(模) 把PCM 改为PPM”

  谢谢! 您说的是 6EX 2.4G 的菜单,Futaba T7C 2.4G 的菜单参数:parameter 里面根本就没有 mudul 这一项!

  Futaba T7C 2.4G (原说明书):

  Parameter(PARA.)Submenu: RESET,TYPE,CH5 & CH7

  感谢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你打开电脑游戏控制器,里面控制器的属性是PPM. 如果遥控器是在PCM格式下,电脑对遥控器的动作是没反应的,我没用过6ex,但是9c里是parameter------〉mudul-------〉PCM/PPM. 以前注意过6ex,它也是可以在PCM/PPM下互换的,你只要能找到设置选项,你的6ex就可以用了.

网友:
首先感谢您的热情帮助,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问题是 Futaba T7C 2.4G 打开 Menu :

  Parameter ---> 没有 Mudul 只有:RESET,TYPE,CH5 & CH7 三个副选项(见7楼),问题是 T7C 中的 Mudul 选项藏在什么地方,我努力了一年(昨晚到今天上午)也没有找到呀,还望高手帮忙!

网友:
我也遇到了LZ这种问题,,有改成PPM模式了还是一样.是怎么一回事,请老鸟指教...

网友(2009-05-11):
设备管理器里有了么?

网友(2009-07-19):
如果是 T7CHP  ,PPM設置:按左上鍵(Mode/Page),用轉盤尋找,在B3頁裡,左側三角圖形,指向PARAMENT ---> 按轉盤一次之後,底下有個 MODUL > PCM,按右上鍵Select(Cursor)上或下,移動左側三角圖形,指到MODUL > PCM的位置,用轉盤選擇 PCM或PPM的位置,重新開機既可~

网友:
6EX 2.4G 不用去設 PPM,記得方形頭插入時,稍微用力推進,應該就可以抓到了~
E-sky 這套模擬,應該是FMS吧,搖控器設在飛機模式,頻道及搖桿校正之後,就可以玩了~

网友:
顶上去。希望高手回答。同问。我的也是6EX。不过不是2.4G的。也,有改成PPM模式了还是一样.是怎么一回事,电脑上也说硬件可以用了。真晕

网友:
版主去那了?教教新人嘛

网友:
我买了6EX 2.4G 和方头连接线接在电脑的USB上没反映?
每個USB插座是否都沒反應?
方形頭插入時,稍微用力推進~
被防毒擋住?
從電腦裡的控制台,把USB驅動給刪除,再重新開機,插入e-sky 的usb,看是否有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