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

楼主(2008-12-31):
自制车床

楼主:
不会上图啊

网友:
慢慢的就会了

网友:
看不到,,气人。。急人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新建文件夹

网友:
贴图的简易方法!首先要确定你上传的图片大小在200K以下(因为论坛最大限制是200K)
然后在点上传附件下面的浏览,然后指定你要上传的图片所在的位置!浏览右边的空里可以输入文字对图片进行简单的说明。最后点发表话题即可,一次上传最好不要超过10张图片,超过后可能会传失败!你先试试吧,不明白再PM我!

楼主:
[local]1[/local]

调整大小

楼主: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终于会贴了呀!

网友:
自己做的小床吗?怎么那么多焊接地方呀?

网友:
自己做的? 又来一高手

网友A:
自己做的,卡盘端面跳动3个丝,改了N次了。

网友B:
 好棒啊!牛!能拆开看看机构么

网友B:
床身是用的槽钢?一边加一条小方刚么?

网友C:
我发现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D:
床身刚度够吗?车东西时床身跳舞吗?

网友E:
好厉害,请问楼主用的是多大卡盘
卡盘和主轴连接能给个分解图吗?

网友B:
楼主很强啊!能把床分解给大家看看么?都跟着学习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