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要求输入电流最小5A,但是我的开关电源只有3.5A.请问能用吗??

楼主(2008-12-31):
B6要求输入电流最小5A,但是我的开关电源只有3.5A.请问能用吗??

网友:
你试试吧,如果充电器能启动就问题不大,但要注意电源散热。

网友:
电源爱烧  我用4A的电源都烧了  用5A最好
h

网友:
其实用多大的电源都不是问题,关键是你设定的充电电流不要超过电源的额定输出
当然能留点余量就最安全了,如果用3。5A的电源,充电电流在3A以下就没什么问题的
要是有问题,就是你的电源质量问题了
我一直用的还是1。75A的电源呢,都用N年了,最大我还用过1。8A的电流都没事

楼主:
好的明白.谢谢

网友:
我是直接用103A带的电源,1.5A的,充3S调1.5A不会有事的,再调大,电源自动保护关了。

网友(2020-05-23):
没问题,可以用。只不过最大充电电流不能大于电源的最大电流。同时注意电源散热。

网友:
输出功率小于输入功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