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在自旋转向的时候高度下降很快,该怎么调啊~

楼主(2008-12-31):
在自旋的时候,高度有明显的下降,我想问下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调节四合一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自旋的时候,高度有明显的下降,我想问下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调节四合一解决吗?

你的意思是人为的操作自旋吧?包括在做移动动作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似乎只能通过你的油门跟进来调节,这事儿不归四合一负责的。

网友A:
8成该换电机了

如果自旋的时候下降得很快,甚至油门推到头都不愿升高,那就是电机磨损严重,高速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旋的时候下降得很快,甚至油门推到头都不愿升高,那就是电机磨损严重,高速上不去了!

才到了两天的新机,应该不会是电机坏了,昨晚一直在调.
现在还有两个地方没解决,一个就是这个自旋的时候掉高度,还有一个就是会往前跑.

我还以为自旋的时候4合一可以自己加大油门保持高度勒..看来是要人为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