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FPV老大,请问你们的遥控器

楼主(2008-12-31):
各位FPV老大,请问你们的遥控器都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啊???

我看你们飞FPV  一飞就是1000米以上  还有几KM的。  所以问一下,你们用的控都是什么高档控?    我所知道的天地飞6A 之类的好象都只能遥控500米吧!!!

网友:
距离一般和发射机功率以及接收机性能有关,关键是接收机的性能。fpv会受到视频发射模块的干扰,因此要处理好两个系统的关系。

网友:
这个是可以加功率放大器的。我最早在振华的遥控器上见过,放大后信号可以传到10KM之外,天地飞有没出这个不清楚待会问问。。。当然这个覆盖范围之内的同频道遥控器估计全要失控了,所以这玩意也是挺能害人的,因此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对此有管制。
淘宝上见过这个卖的,要价800。。贵了点,个人意见200比较合理,不过“物以稀为贵”,对于急需的来说这个价格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使用定向天线理论上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但72M及以下频率的天线都很大,做定向的不大好携带和使用,高增益的几乎可以说没法做。那么只能用2.4G发射机配合定向天线使用。

网友:
做下记号

网友(2009-06-04):
我也是天六的控,百特1W的收发,范围内够了

网友:
我用的是D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