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飞机FF9设备的调整方法

楼主(2008-12-31):
CCPM飞机FF9设备的调整方法
相关遥控器功能的知识
1)遥控器模型类型设定为亚托的CCPM类型
   调试CCPM首先要把遥控器中模型的类型设定为亚托的CCPM类型,在FF9CHP中,用PARAMETER(参数)菜单,在TYPE中选SR-3.
2)舵机中立点的调整方法
   因为舵机齿轮大约是20齿,所以按上舵机摇臂的时候未必巧合角度合适,这时就需要调整舵机中立,在FF9CHP中用SUB-TRIM菜单,挨个调整每个通道的舵机中立点。
3)舵机旋转方向的调整
   因为安装的问题舵机的方向也不一定巧合正确,这时可以通过FF9CHP的REVERSE菜单,逐个调整舵机的旋转方向。
4)副翼,螺距,升降舵和幅度的调整
   CCPM中副翼,螺距,升降舵是由两个或三个舵机共同完成的,在FF9CHP中可以简单的通过AWASH AFR 菜单统一调整而不用分别调整每一个舵机,其数值是-100%到+100%,其中-+是方向,百分数是幅度,举例说如果你发现副翼原来的值是+90%,而方向是反的,你只需要调整到-90%即可。AWASH AFR 在FF9CHP中在ADVANCED 菜单中,再按一次mode/page键可切换。
5)控制器数据的复位
   CCPM调整的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遥控器的数据复位,以保证微调,幅度之类的清零或初始值,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复位各曲线的设置,保证油门中立的时候油门和螺距的输出也是50%,复位可在设置模型类型时同时进行,在FF9CHP中,PARAMETER(参数)菜单,RESET项选Execute。

调CCPM的工具准备
1)螺距规
   必备之物,有点麻烦的是靠重力的那种比较方便,只是通常都大。
2)千分尺和尖嘴钳
   调连杆长度的时候最好有把千分尺,比较方便些。
3)绘图用的大三角板
   大三角板用来看部件水平或垂直的情况,没有靠目测也可以,只是看的多了以后难免拿不准,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三角板就用上了。

调整CCPM的步骤
    在说调整步骤之前先说一下此时的状态,遥控器这面遥控器开,模型类型设为SR3,并进行了数据复位;450XL水平放置,所有连杆除B套上外均未装,舵机均装好,按说明书12页上面的图连接到接收机相应的通道,舵机摇臂已经拧上球头,(此时其实球头拧在摇臂的那个孔好还不知道,这要等调幅度的时候再说,可以先拧在能自由活动不产生干扰的最内侧的孔上,我感觉为调整方便,三个舵机要拧在相同的孔中)但未安装,接收机电源开。图借用一下说明书上的图,比较清楚。
1)装上舵机摇臂
   把遥控器所有的摇杆都置中,包括油门,然后装上各个舵机摇臂,舵机摇臂的安装按基本垂直于水平面的方向装上去,先不用拧螺丝。
2)舵机旋转方向的调整
   上下推动油门,观察舵机摇臂的转动方向,从一面看过去,上面的两个舵机转动方向一致,应该是同时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而下面横着的舵机和那两个旋转相反,找到转动方向特殊的一个,在遥控器的REVERSE菜单里将对应的通道设为REV,然后确认舵机的转动方向正确。
3)设定舵机中立点
   把遥控器所有的摇杆都置中,然后在遥控器的SUB-TRIM菜单中调整相应舵机的数值,直到此舵机的摇臂垂直于水平面,如果幅度最大还不垂直,则把SUB-TRIM值归零,重新安装舵机摇臂,再调整,如此调好三个舵机。
4)连接连杆J
   首先把升降控制臂(图中红色)调垂直,这是十字盘外侧3个控制点中你唯一不能调整的长度的一个,测量连杆J所连两个球头中心的距离,调节连杆J的长度,直到合适,装上连杆J,确认舵机摇臂和升降控制臂都为垂直。
5)十字盘置水平
   根据这时十字盘靠机尾那点的高度把十字盘调到各方向水平,注意不要太用力,使已连接连杆的舵机旋转,那样会需要重设中立:-(。
6)连接连杆E
   把两个T型摇杆(图中绿色)位置调好,竖的边垂直,此时横边水平,测量连杆E所连两个球头中心的距离,调节连杆E的长度合适,并装上,注意两根E连杆是等长的,连好后确认十字盘和T型杆的位置。
7)连接CCPM连杆K、L
   按上面的做法调整连接CCPM连杆和L,连好后确认十字盘、T型杆和舵机摇臂的位置。到此,十字盘下半部的连接工作完成。
8)连接连杆D
   调整一个连杆D的长度,使连接的SF摇臂水平,另一个等长,连接两个连杆D。
9)连接连杆B
   平衡翼置水平,调节一根连杆B的长度,使连接的稳定翼控制摇臂(图中蓝色)也水平,另一个等长,连接两个连杆B,自此,应该是十字盘水平,SF摇臂水平,稳定翼控制臂水平,水平翼控制框水平,请确认。
10)连接连杆A
   连上一个连杆A,装上相应的大桨,用螺距规测量螺距,调节连杆A的长度,使螺距为0,另一边等长,当然测一下安装也可以,不过连杆A和D在双桨时可能还会调整。
11)调整副翼、升降、螺距的方向
   逐一方向晃动遥控器摇杆,检查十字盘的运动方向,对应关系请看说明书12页下图,如果方向相反则在遥控器的AWASH AFR把数值设负。
12)调整副翼、升降、螺距的幅度
   调整幅度首先在遥控器AWASH AFR中把三项设到+或-100%(初始值为50%),晃动遥控器摇杆,看个方向幅度是否能达到最大,如果不能则需要调整舵机摇臂球头拧的孔,建议三个舵机共同调整,如调整的孔多,可能需要调整连杆L,K,J的长度,如果某个幅度大,则相应的在AWASH AFR中减小数值,直到合适。最后拧上舵机摇臂螺丝

楼主:
再转一个:

HeliBEST 450SE完全设置指南 - 发射机篇

用Futaba FF9设置CCPM电直的方法你熟悉吗?在设置过程中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呢?如何设置才能获得更好的操控性能呢?

* 本文智慧产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尊重作者的劳动付出,转载需经原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

作者: HeliBEST

    在上一章中我们介绍了HeliBEST 450SE电直的硬件装配,在这一章我们以Futaba FF9发射机为例,来介绍如何对HeliBEST 450SE电直进行软件设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遥控直升机的设置方法是丰富而灵活的,本文介绍的只是其中一种方法,或者说是一种设置思路。当你真正懂得了各项设置的意义,其实方法自然就会由心而生。
    首先,让我们打开Futaba FF9发射机的电源,这里电直的电源暂时不要接通。接下来我们要对发射机进行一些初始的设置:

进入PARAMETER菜单,将TYPE项设置为“HELI(SR-3)”模式。
此项的设定是使发射机工作在3舵机CCPM斜盘模式下。

进入REVERSE菜单,对第3通道(即油门通道)进行反向设置。
这是由于大部分电调是反向的,即默认油门杆在低位时,为全负荷输出。
所以将第3通道反向后,可使油门杆低位时,为电调关闭状态。
为了安全,建议在试机时不要安装马达齿轮。

进入THR-CUT菜单,开启“熄火开关”功能。
首先将MIX的INH改变为ON/OFF状态
将SW设定为G开关,POSI设置为DOWN,即开关拨向内时熄火。
现在打开G开关,将油门推到最高位,将游标移到“THR”项上,长按“PRESS”键,即可完成确认。
后续的设置,都在熄火开关打开的状态下进行,此时无论油门处在什么位置,马达都不会转动。

上图所示即为G开关 - 熄火

进入高级菜单中的GYRO SENS菜单,设定陀螺仪参数。
首先将SW设定为“F”开关,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设定为其它开关。
然后将MODE设定为“GY”模式,将MIX设定为“ACT”。
“RATE-UP”项表示F开关拨向外时的陀螺仪感度,“AVC”表示锁尾模式;
“RATE-DOWN”项表示F开关拨向内时的陀螺仪硬度,“NOR”表示不锁尾模式;
后面所跟的百分数代表感度值。请先设定为以上值,再在稍后的试飞中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

上图所示的开关就是F开关,位于发射机的左上角。
现在我们将它的功能定仪成了陀螺仪的双感度切换开关。

长按Mode键进入“高级菜单ADVANCE”
在SW SELECT中把“E”开关设置为IDLE 1/2的切换开关,此设定也是FF9的默认值。

上图所示的开关就是E开关,位于发射机的左上角。
它的默认功能是进行Normal/IDLE1/IDLE2三种飞行模式的切换。

选择“SWASH AFR”菜单,对CCPM斜盘参数进行设置。
AIL表示:副翼行程量
ELE表示:升降舵行程量
PIT表示:螺距总行程量
在本机中,我们把AIL和ELE设定为70%。
此数值可以设为负值,设为负值后可使斜盘运动方向反向。
例如:如果试机时发现打左副翼时,斜盘往右,则将AIL改为负值即可恢复正确控制。

将油门杆推到100%杆位,并调整PIT值,使最大螺距>+10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10度,调整PIT值,直到最大螺距变为+10度。

将油门杆移到最低杆位如上图,检查当前螺距是否<-10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10度,并检查油门杆位在最低位时,螺距是否<-10度。
如果螺距达不到-10度,则增大PIT值,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如果螺距超过-10度,则基本满足要求,可保持当前状态,进行下一步设置。
通过以上设定,可确定正确的PIT值,即螺距总行程,这为后续的正负螺距设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长按Mode键进入“高级菜单ADVANCE”
在上面的主界面中选择“THR-CURVE”,现在开始设置油门曲线。

上图所示为NORM模式下的默认油门曲线
如无特别要求,可保持此默认设置

上图所示为IDL1模式下的油门曲线
请按上面的参数将你的发射机设定为相同值

设定完了Normal和IDLE1模式下的油门曲线,接下来设定Normal模式下的螺距曲线。
还是在“高级菜单”中,选择“PIT-CURVE”,如上图所示,即为FF9的默认值。
接下来我们要根据螺距尺的测量来分别设定这5点曲线。

将螺距尺设定为-2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最低位,调整POINT 1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2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0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25%的杆位,调整POINT 2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0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5.5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50%的杆位,调整POINT 3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5.5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7.5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75%的杆位,调整POINT 4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7.5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10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100%的杆位,调整POINT 5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10度。

接下来设置IDLE1模式下的螺距曲线
将“E”开关拨到中位,即开启了IDLE1模式,
选择“高级菜单”中的PIT-CURVE选项,进入后即为IDLE1模式下的油门曲线设定界面。
上图所示为FF9的默认值,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对其进行设置。

将螺距尺设定为-10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最低杆位,调整POINT 1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10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7.5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25%杆位,调整POINT 2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7.5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0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50%杆位,调整POINT 3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0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7.5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75%杆位,调整POINT 4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7.5度。

将螺距尺设定为+10度

将油门杆放置在100%杆位,调整POINT 5的参数如上图,直到螺距变为+10度。
以上我们就完成了Normal(普通)和IDLE1(特技模式1)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设定。
到这一步,你的直升机就可以飞行了,当切换到IDLE1模式时,则具有了倒飞的能力。
不过要想获得更好的操控感,还可以进行一些细化设定。
最关键的一项就是EXP参数:

选择“D/R,EXP”菜单,将CH1设定为-15%。
此数值为经验值,数字越小,舵量越柔和。
CH1代表副翼柔和度

再将升降舵(CH2)的柔和度设定为-15%

最后将尾舵(CH4)的柔和度设定为-10%

网友:
沙发,刚刚10C设置差不多的吧,

网友:
我给你加精

网友:
好东西,做为新年礼物收下了。

网友:
不错,刚好用得上,谢谢斑竹

网友:
有没有9X2的啊

HeliBEST上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