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好用的20C电池

楼主(2008-12-31):
我买了一快大白兔牌 3S1P 11.1V 2200mAh 20C锂聚,出于好奇,拆开的时候不小心拆破了一片,
看看其它的两片还是好的,那位能推荐一个淘宝网店,我在买一片电芯,修一下。
电池
外部尺寸
107×34×23 mm。

网友A:
寄给卖家问问能不能修??或者在卖家这里问问有没有1s的卖

网友B:
破裂后,马上用透明胶密封应该还可以用。不行就找一下老高

网友C:
没事你拆他干嘛。。。。。呵呵

网友D:
大白兔的电池!麻烦老高干什么?^_^

网友E:
呵呵,当备用吧,等其它电池再坏时,换过去

网友F:
估计不好配了,新配的和原来的两片可能电压不平衡了吧

网友G:
必须同一型号同C数 同样的电芯

网友H:
不管那多,顶先!!!

网友I:
看到LZ的标题很感动啊,换新的单片电芯上去不是很好,更何况是非同厂电芯了,建议LZ把这块电池留作备用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