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改造四五六

楼主(2008-12-31):
谁说2K4不好?我学3A改!!加数显,加灯和切削液系统,浴室的软管坏了,决定废物利用上冷却系统后面上图

我的2K4

我的2K4

加主轴转速数显

加主轴转速数显

外观

外观

内视

内视

2K4的挂轮主动轮是钢的,被动轮是塑料的,比我想象的好

2K4的挂轮主动轮是钢的,被动轮是塑料的,比我想象的好

问一下3A、万用表,用加冷却切削吗?

问一下3A、万用表,用加冷却切削吗?

网友:
先坐沙发慢慢欣赏!

网友:
床不错。。。待出样品。

网友:
除了钻内孔,车床一般要求不很高的话不用加冷却切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K4没有万用表的防护设施?

  恭喜上床,没有卡盘护罩也没什么,能加速度显示还加不了个护罩?胸罩都可以加 ,焊接的硬质合金刀不需要冷却,弄不好反而损坏刀具,裂口崩刃等,白钢或称高速钢HSS的刀具是要加冷却的,你的小泵都买了,那就加吧,就是甩起来冷却液到处都是,底下油盘还要好好折腾一番,挺麻烦的,我一直没用白钢所以没弄。还有你那台直流电源不错,至少4~5A吧

网友A:
LZ你的转速数显是哪儿买的,给个地址?

网友:
半裸的你都买得到 ?合金刀不用冷却液,白钢刀用低速,不知对不对

网友:
2K4的电机 很容易坏,楼主要小心呢!

楼主:
在旧货市场淘到的,中学教学稳压电源,最大40A哪.0——30V可调,花了40大毛,回来修了一下,又加了两块表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旧货市场淘到的,中学教学稳压电源,最大40A哪.0——30V可调,花了40大毛,回来修了一下,又加了两块表头

  40A不是额定电流吧,稳压到30V要大于1200W了,没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A不是额定电流吧,稳压到30V要大于1200W了,没这么大吧

是啊,图右边的输出是12V、40A的,中间是可调交流,左边的输出是0——30直流3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转速数显是哪儿买的,给个地址?

30大毛在淘宝买的,地址在万用表的<我的小床D180~~ 就是那把刀!!!!!!!!!!!!!(加精)>的119楼

楼主:
我的2K4到了,动手加数显,一次成功,哈哈哈

我的2K4到了,动手加数显。一次成功了,哈哈哈

楼主:
怎么改标题????

我的2K4到了,动手加数显,一次成功,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2K4到了,动手加数显,一次成功,哈哈哈

自己进到1楼里,点“编辑”进入直接编辑标题,然后点“编辑帖子”完成

楼主(2009-03-20):
浴室的软管坏了,决定废物利用上冷却系统

完成状态

完成状态

5块钱的塑料工具盒加装小水泵

5块钱的塑料工具盒加装小水泵

楼主:
我的2K4加数显,加灯和冷却系统

浴室的软管坏了,决定废物利用上冷却系统

过滤隔板和不锈钢过滤网

过滤隔板和不锈钢过滤网

加注口(废酱油瓶盖)

加注口(废酱油瓶盖)

网友:
虽然看不清,不过隐约闻到了“营养快线”的味道。。。

网友:
发重了。。。服务器带宽太小了,有时很卡,建议小财神换个大点的。。。

楼主:
浴室的软管坏了,决定废物利用上冷却系统

回水口用的是废软管内芯

加装开关:一灯二水

加装开关:一灯二水

回水口用的是废软管内芯

回水口用的是废软管内芯

一个水龙头过滤:里面有塑料过滤网两个:一个用在油盘上,一个在小水泵进水口,不锈钢过滤网在隔断上

一个水龙头过滤:里面有塑料过滤网两个:一个用在油盘上,一个在小水泵进水口,不锈钢过滤网在隔断上

网友C:
搞水冷更易生锈吧 ,我还沒试过用水车东西哦

楼主:
回水口用的是废软管内芯

回水口用的是废软管内芯

灯是以前装修剩的,12V变压器是以前用旧的

灯是以前装修剩的,12V变压器是以前用旧的

准备的位置

准备的位置

上视

上视

我的工具间

我的工具间

车库里的天地

车库里的天地

电磨

电磨

新进的工具,猜猜多少银子?

新进的工具,猜猜多少银子?

我心爱的天地

我心爱的天地

不错吧

不错吧

楼主:
2K4

2K4的费用:
1、2K4      运费周总承担的
2、跟刀架、刀具等附件200
3、数显表30
4、灯光、冷却系统30
5、数显卡尺(特价150MM):34元
6、千分尺(仿上0-25):16.5元
7、百分表(0-10):17.5元
8、表座:24.99元
9、万能角度尺:60元
10、套板牙:45元
11、切断刀(Y15  12*12 正):1.8*10=18
12、90度车刀(Y15  12*12 正):2.34*10=23.4
13、45度车刀(Y15  12*12 正):2.95*10=29.5
14、螺纹刀(Y15  12*12 正):2.7*2=5.4
15、铣刀(三刃直柄)3MM:1.7*3=5.1
                                         4MM:1.7*3=5.1
                                         5MM:1.7*3=5.1
                                         6MM:2.2*3=6.6
                                         8MM:3*3=9
                                         10MM:4.8*3=14.4
                                         12MM:6*3=18

合计:3K
再预计更换主轴箱齿轮:150
合计不超过3K2,还是划算

网友:
掛輪還是大問題

网友:
26楼这张药方得保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车刀咋能则么便宜,几块一把,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水冷更易生锈吧 ,我还沒试过用水车东西哦

是切削液啊,不会锈的,平时用不上,啃铁打洞的时候用,机电市场几块钱一包兑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刀咋能则么便宜,几块一把,哪买的?

价格没错,套包上淘的:
切断刀(YI1512*12 正):1.8元人民币/把
90度车刀(YI1512*12 正):2.34元人民币/
45度车刀(YI1512*12 正):2.9元人民币/
螺纹刀(YI1512*12 正):2.7元人民币/
质量、制作水平超出我的想象,向江浙人民致敬!!真便宜!!!
不是广告
我邮购上述菜单物品,但是他们少给了三把铣刀和一个对刀样板,看在大件都在,质量尚好,吾全额付款了,咱东北人不差一包烟钱不是
想要的话,可跟我要联接,兄弟在此愿为坛里的中毒者服务!

网友:
我买的10X10焊接车刀也就是2~3元一把。

网友:
看这家东西价格可以,不知道东西质量如何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谢谢热心的兄弟,这刀能切不锈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热心的兄弟,这刀能切不锈钢吗?

硬质合金刀头型号:YI15,是主切45号钢等材料,刀磨好进给量小点能干不锈钢

楼主:
完成

完成:

楼主:
同步带,大小同步轮还得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合金刀不用冷却液,白钢刀用低速,不知对不对

白钢刀低速也不加冷却也,都是干铣干车,我就这样用。冷却也容易甩得到处都是,家里用太脏了,不好打扫。

网友:
你的数显表是怎么安装的?最好详细介绍一下,怎么测得的转速?我也有一块3位半数显卡,不知是否也能用到这里?

楼主:
很简单啊,一个小磁铁,霍尔元件连上,12V电源小磁铁固定在主轴上即可,有说明书的.

网友(2009-11-29):
引用 楼主:

价格没错,套包上淘的:
切断刀(YI1512*12 正):1.8元人民币/把
90度车刀(YI1512*12 正):2.34元人民币/把
45度车刀(YI1512*12 正):2.9元人民币/把
螺纹刀(YI1512*12 正):2.7元人民币/把
质量、制作水 ...

哥哥给俺个链接,俺也想...
谢谢撒!

网友:
那几把刀挺便宜的,在我们当地大约3-6元。

网友:
改的好。但是加冷却液用处不大。

网友:
我一直用它干不锈钢,也没有用过冷却液,效果也不错。有时候实在想冷却的了,用油壶在车刀那儿滴上一滴机油就可以了。如果用水泵,可能会弄得很脏。实际上多数冷却液就是用油类配的,用机油冷却成本高一些,对于业余上床者,用不了多少机油,成本就不用考虑啦。
  还有我建议把挡屑板改成插拔式的,拆装就很方便了,清理切屑、或者拆卸拖板、或者使用钢锉的时候会很方便。

网友:
改得好啊,床很漂亮
没打算贴塑吗?

网友(2010-03-02):
改得好,正好我也想改那不争气的床

网友:
今天才看到这贴,楼主改造的很不错啊!

网友:
改数显我觉得好像用处不大,平时干活只要看车头的卡盘和听声音就知道该快还是该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