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升级后mach2硬件驱动装不上了.....

楼主(2008-12-31):
电脑主板是技嘉G31,升级电脑后很久没玩雕刻机了,今天想雕点东西却发现MACH2的硬件驱动装不上了,雕刻机也不工作,在这里寻求解决方法,感谢指点。

楼主:
MACH重装试过还是不行,系统没重装,我想和系统没有关系吧,因为我一直用的是东海的V9.2版系统,以前的电脑用这个系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先在硬件里卸掉这个,在到添加删除里卸载mach,之后在重装

网友:
还有安装时设备不要连接电脑。

楼主:
感谢LS,按你说的方法重装了MACH2,还是驱动装不了,安装时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这是提醒你要重新启动一次

楼主:
重新启动后在设备管理器中还是有个黄问号。

网友: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有没有硬件的相应提示

安装快到最后的有两个需要打勾的地方,打勾了吗?

楼主:
感谢林大夫,那两个打钩的地方都勾了,默认也是勾着的,我猜那可能是提示安装硬件驱动所以没动。以前的老电脑也是这么安装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的瑞星总提示那个MACH2安装程序是病毒不让执行,我就把瑞星监控关了再安装的。

网友:
装个MACH3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林大夫,那两个打钩的地方都勾了,默认也是勾着的,我猜那可能是提示安装硬件驱动所以没动。以前的老电脑也是这么安装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的瑞星总提示那个MACH2安装程序是病毒不让执行,我就把瑞星监控关了 ...

我个人认为瑞星才是病毒

楼主:
我以前下了中文破解版的MACH3,该死的瑞星把他给删了,现在找不到在哪下了,能给个地址吗?

网友:
我好像记得有的电脑硬件里显示的是问好,但是也是能用的

楼主:
我装上第一次运行MACH2是能用的,就是X轴电机没反应,后来七调八调的都不动了。再检查怀疑是硬件驱动没装好。

网友:
你把没用的进程关掉试一下,杀毒软件暂时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