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买了遥控器和模拟器,谁能告诉我怎么用啊

楼主(2008-12-31):
在网上买了遥控器模拟器,谁能告诉我怎么用啊?
大家再帮忙看看这两样怎么样?

网友:
问老板啊

网友A:
这个不难 1.先装软件 2。模拟线一头接电脑一头接遥控器 3.把控右下角的小开关都打到off位置(不知道是不是必须 以前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4.启动软件 分配通道 5.校准中立位置 然后就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 1.先装软件 2。模拟线一头接电脑一头接遥控器 3.把控右下角的小开关都打到off位置(不知道是不是必须 以前别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4.启动软件 分配通道 5.校准中立位置 然后就可以玩了

网友B:
我昨天也买了个天地飞6加模拟线但不知道怎么用,模拟线两头都像耳机接头怎么接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买了个天地飞6加模拟线但不知道怎么用,模拟线两头都像耳机接头怎么接电脑?

是不是连到音频插口的   上次好像看到过这样
   不过我没有玩过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