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是垃圾,机修工请进看图

楼主(2008-12-31):
新机刚装悬停试车发现震动异常之大,下来发现大齿盘一半扫齿,装机绝对无问题,请见下图

网友:
这不应该是扫齿,是严重变形,质量问题。

网友A:
装机肯定有问题的。大齿的中心点要自己调整的。原来大齿上的4个螺钉上紧后,中心点可能偏移了。如果实在调整不好,要自己再打4个螺丝孔的,使大齿在中心点位置。

网友:
要自己再打4个螺丝孔的?????

网友:
质量也有问题,装配也有问题,也有天冷的因素

网友:
成品机也要自己打孔?

网友:
震动导致不平衡~

网友:
祝大家2009年 心想事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机肯定有问题的。大齿的中心点要自己调整的。原来大齿上的4个螺钉上紧后,中心点可能偏移了。如果实在调整不好,要自己再打4个螺丝孔的,使大齿在中心点位置。

如果是大齿安装时偏移,就是大齿上的螺孔定位有问题。
如果安装没有问题,就是大齿材料太软导致变形。

无论怎样说,好像都逃脱不了质量问题。

网友B:
装机的齿轮中心点没调好!!我的X50就不会!!你调好中心点,再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机的齿轮中心点没调好!!我的X50就不会!!你调好中心点,再试一下!

大齒中心点还要調?精度高的就沒有调的餘地,精度差的調也不好调,这个单向座與大齒固定孔就是精度很差,那个JM 模友說很久了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
现在看来财主可能一肚子气,快点进台亚拓600爽一下吧,!!!!!!!!1

网友:
质量有问题。

网友:
齿轮化了!

如果按原孔位直接安装齿轮偏差会很严重,配合间隙不可能恒定会在紧张处产生高温。齿轮化了就这样。  原厂会建议你升级斜齿,卖给你个大齿轮和离合杯。或者认定为你调整问题。
如果你拿到的中心座和主齿和我那架一样你基本没有机会调整到亚拓600的配合精度。经过扩孔和反复拆装能提高精度,倒不至于悬停就扫齿但是主齿寿命肯定是归列为损耗件的。随时空中扫齿的心理压力也会让你专心度大打折扣。
我给你的唯一建议就是扔掉它,不用费劲改装加工配件,或者要求索赔了。只会让你继续浪费时间浪费钱。主齿并不是它唯一的缺陷,练习频率高的话你很容易感觉到它和合格产品的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齒中心点还要調?精度高的就沒有调的餘地,精度差的調也不好调,这个单向座與大齒固定孔就是精度很差,那个JM 模友說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