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充电器的电源插头都是内正外负吗?谢谢

楼主(2008-12-31):
我的是GT--A6,电源的输出,也就是接充电器的圆插头!

网友A:
一般都是  但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使用前最好用三用表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  但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使用前最好用三用表测量一下

   谢谢,已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