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401正不正常?

楼主(2009-01-01):
如何测试401正不正常?现手上有个401加9254一直飞450的后来炸机了,换了个好盈电调60A后
飞机打转调不好,是不是陀螺坏了。说明,皮带的新的,
舵机
是正常的。请帮帮忙啊

网友A:
开机后,用手摆动机尾,在(锁尾状态下),看尾舵机动不动,如果动就是正常的。如果还打转,就调陀螺的反相开关。如果不是反相问题,就调整尾舵机的前后位置。

楼主:
还是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