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护布、动刀夹及黑机油

楼主(2009-01-01):
看群里前辈们做的东西很是佩服。 自己卖了新床新铣大半年了都没有用过几次,惭愧。   这几天有空就小试一下。   烦劳各位赐教。
护布很灵活,效果不错。若能用硬一些的布效果会更好。 布两边距离导轨肩部不足5毫米。 所有配件都是从一台传真机上拆下来的零件改装的。
轴是传真机的走纸辊,把直径8mm的光轴一端车成6mm,并开细槽。   用传真机的切纸刀架改装成我们用的架子。原来是L型的,两头打孔一个8一个6 并折起来。在L型的角上在铣床上开槽约0.7左右,两边留10,供走布。  用在轴端(10)安装一小皮带轮。  车上的加装就省了。 本来动力装置想用卷尺的弹簧,好的卷尺舍不得,嘿嘿。 突然想到小时候家里的风门的关门机构就有了现在的动力装置。
动刀头一直想做,觉得太复杂,就没有动工。用软轴当刀加装很方便,缺点就是可加装的刀头太少,有机会换一个0-6的小夹头或做一些小的夹子。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可上下移动的范围太小。
黑机油有点怪。   华飞d210

做好的配件

做好的配件

组装好的样子

组装好的样子

装在机子上的样子

装在机子上的样子

注意一下“动力”装置

注意一下“动力”装置

与大托板的连接

与大托板的连接

做好的动夹

做好的动夹

注意开缝

注意开缝

装上刀头的样子

装上刀头的样子

第一次见到黑机油(原始的黑不是自己用过之后的黑)。大家也见识一下。

第一次见到黑机油(原始的黑不是自己用过之后的黑)。大家也见识一下。

网友:
铁拉吸把布勾起来,麻烦就大了

网友A:
我原来考虑过这种结构,就像是隐形纱窗和一种卷帘窗帘,但有几个问题无法解决,一个是布的耐热,车屑会很热会不会把布烫坏甚至起火,而是卷动的轴会把车屑卷到里面

不过楼主做出来了,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
工业机床也有用这样的,不过最好倾斜放置.铁屑可以掉下去

楼主:
有防火的布, 用处理过的纸效果会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在卷轴前面有一条。0.7的缝,同时卷轴处于高位,应该能过滤掉铁屑的。
关于铁丝卷起布听起来就是很吓人。但仔细想一下,小床干的是小活,都是一些小的铁丝,兴风作浪的可能性很小。要是采用光滑一些的硬一些的布应该能减少刮起的机会。  从安全角度讲,所有的护规品估计都有安全隐患。

网友:
在上面加一个“刮屑板”如何?

楼主:
补充一些图片

开缝局部

开缝局部

开缝

开缝

6毫米端局部

6毫米端局部

网友:
好!

这个布是不是做热压封口机用的那个耐热布啊,我买板子的时候看到有大卷卖的

原来是考虑用费卷尺里面的卷簧,和你的不同你的是利用重力的

楼主:
俺心痛俺的卷尺。   哈哈。 还是林大夫厉害!
从成本考虑就用重力。从美观考虑就用卷簧。  工业品估计不会用俺的重力的 。
布是普通的布,俺没有特种布。
刚才试了几刀,很爽。

网友:
衡力收布

网友:
黄油不都是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红色的。

网友:
哈哈,LZ要在小床上放电影吗,创意不错 ,不过那个铅坠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换成发条吧,机电市场有买的,各式各样,不过大夫的办法不错,报废个卷尺就几个大米,比路费便宜,普通布料水平方向没有强度的,任何一段碎屑都有很多细小锯齿结构,就象鱼勾,要是碎屑积多了是很恐怖的,至少我有碎屑把碎屑卷起的经历,LZ还是换别的材料吧

楼主:
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都见过,好像还有白色的。 黑色的是第一次见。

网友:
一年用几回。意义大吗。

楼主:
乐趣所在。有人爱好钓鱼,有人爱好打麻将,俺爱好折腾床。呵呵

网友:
儿子小的时候老让我陪她玩一个叫“不可思议的机器”的游戏,就是通过吃饱了撑的的思维折腾一些机械电子装置实现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

这个游戏中这里有下载http://www.verycd.com/groups/pcgame/99607.topic有儿子下载一个陪儿子玩吧

网友:
请教林大夫:我的电脑里既有电驴,还有迅雷。只要点击就默认迅雷。试了半天都没成功。

网友:
搜一下还有别的地方也能下载

楼主:
大夫推荐的游戏介绍不错, 95年的游戏,担心与现在系统的兼容。

网友:
xp下应该可以

网友:
嗯,pvc无限公司总经理

楼主:
万用表说的极是,布确实很重要。不知道用那个拉布的效果会怎么样。
 其实俺照片上的是伞布,很光滑。 但可能容易烧坏,强度硬度都比较低。

网友:
祝贺LZ新年第一精

网友:
俺想给你评分,发现没分了,是不是都用光了?

楼主:
同喜同喜!
入坛第一精,09第一精:loveliness:
万用表射得太多了,都麻木了哈。

网友:
不可思议的机器,上小学时候就玩儿DOS版的,着实很强大的一个游戏呀!!

网友:
楼主说的黑机油是不是二硫化钼?

楼主:
第一次见黑色的机油,好奇而已。具体是什么俺也不知道。说不定是废黄油呢,嘿嘿

网友(2009-02-03):
楼主强,继续发扬。。。

网友B:
应该在加一个刮板,防止卷进铁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加一个刮板,防止卷进铁屑

“在L型的角上在铣床上开槽约0.7左右,两边留10,供走布”有刮屑功能。
附图为护布示意图。 感谢支持!

护布示意图

护布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考虑过这种结构,就像是隐形纱窗和一种卷帘窗帘,但有几个问题无法解决,一个是布的耐热,车屑会很热会不会把布烫坏甚至起火,而是卷动的轴会把车屑卷到里面

不过楼主做出来了,还是要顶一下

如果改成轴是逆时针(就楼主发的那个照片的角度看,楼主现在做的是顺时针收布)转动的时候是收布的,让在布上面的铁屑自己掉下去了。
那样也有一定的弊端:
1.间隙要留得比较大。
2.如果是有油什么的把铁销粘在上面,重力就没有办法把铁屑从布上吸下来了。这个可以考虑再架个“刮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