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线的处理-求助

楼主(2009-01-01):
关于天线的处理-求助                                                                                                    麻烦问一下,天线应该怎么处理呢?我用的是TDF8绕在碳纤的机架上的,绕了两圈,今天发现明显有两次失控,
在客厅里飞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根经常出现了。多余的天线是不是可以减断呢?

我用的是TDF8加 PPM接收机,飞的是四轴。以前天线悬在JJ下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今天作了个新
的四轴机架,想搞得漂亮点,就绕在机架上,用扎带扎起来了。结果飞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请有经验的帮忙指导
一下,我以前没飞过航模。

网友:
碳纤是导电的,你把天线缠在上面就跟缠在电线上一样危险

楼主:
喔,碳纤的确是导电的,不过天线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我看玩具遥控车是很硬的一截短天线,不知道把原来接收器的天线截断,焊上这种硬的钢条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玩具遥控车是很硬的一截短天线,不知道把原来接收器的天线截断,焊上这种硬的钢条可以吗?

不知道,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天线是经过仪器调试后根据频率的波长确定其长度的,不能随便加长或者剪断,如果你能保持和原始长度一样的长度的话,或许能行。。。我也是半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