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西达50a电调 430l马达启动困难

楼主(2009-01-01):
每次启动都要抖个半分钟才能起来,怎么解决啊……香蕉头没问题……换
电机
可以么?
电调设置1°

网友A:
我用的是 430X加50A 没问题

网友B:
设置电调的进角吧,估计是这样

楼主:
提前角1度,最小了……

网友C:
不用换了,XXD有一批50A的就是这样,抖半天才能启动。我买了两个都是这样,试过所有的设置了。凑合着用吧。

楼主:
晕了,对马达没损伤吧?

网友D:
XXD的垃圾就是价格低,其他没看到好的。我的XXD的早已不用了,LZ还是扔掉把。省得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