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 充电问题 15v 10A 开关电源可以直接对4节串冲吗?

楼主(2009-01-01):
15v 10A 开关电源可以直接对4节A123串冲吗?

网友A:
显然不能

网友B:
为什么不能

网友C:
当然可以,只要你的开关电源顶得住

网友D:
做一个14.4V的稳压电路。对其衡压充或者可以。

网友E:
看来要A123普及充电器要先行了!不知有什么现成的充电器能串充或单节充A123呢!?

网友A:
直充开始时电流显然过大了,能保证安全么

网友F:
关注下~A123有潜力啊~

网友G:
X6就非常好串冲 平衡冲都可以 5A冲30分钟充满

楼主:
群里人说要 恒压14.4v 才可以

网友H:
不管那多,顶先!!!
不管那多,顶先!!!

网友I(2009-02-09):
显然电源要过载保护或直接烧了

网友J:
要看什么开关电源吧. 我想应是可以
原因是虽然直接充,电流可能很大,但这里是说10A的开关电源, 这么大的电流, A123每节电压上升应很快, 电压一升,电流就下降了. 15V相当是3.75V每节, 我看直接用恒压的15V电源充,电压到了3.6V一节,估计充电流只有几A以内了吧
如果开始充电电流不是超过10A很多, 而且电池组一致性够好.应可以直接充

网友K:
串一个硅整流管吧,电流大一点的

网友L:
那就搞个单节,多充。同时对多个A123充。电压最高3.7V。

网友M:
电流要小一点,不然电压维持不了。

网友N:
用可调CC、CV电源即可,一开始CC,到后来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