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LAMAV4的问题

楼主(2009-01-01):
今年的股市非常的糟糕,弄得人身心疲惫,没法操作,为了圆儿时的梦想,于12月上旬购了一架LAMAV4练手。一只飞得好好的,非常平稳。其间小摔三次,两次都是在快速转弯时侧滑倒的,都是飞机已落地后侧翻了,其中一次平衡杆脱出了主旋转头的U型槽;另一次就是悬停的好好的,离地只有40到50 厘米左右,突然一个小孩因为好奇冲过来拥抱飞机,我赶紧收油门,但小孩的身体还是碰上了飞机,落在地上,平衡杆又一次脱出。这次主旋转头的U型槽一侧裂缝了。我用502胶把裂缝粘了一下,并用电洛铁加热后把裂缝处烫平。用一夹子夹住主旋转头上面,使力量大小刚好把平衡杆夹紧能活动但是不让有旷动,然后把三根细的铜丝镀上焊锡,用加热的电洛铁把镀了焊锡的铜丝烫热植入到U型槽的顶端,以固定住主旋头。然后试飞,出现了刷锅的现象,比较难控制住,同时平衡杆在主旋转头U型槽上又有些旷量。因为周围没玩航模的朋友,所以最近一直在论坛上学习,看各位模友的经验心得。后来按照系统安全模友的LAMAV4的调整方法,昨天进行了调整,现在调整到能垂直起飞了,并且起飞平稳,但是一升空,还是刷锅。机头方向不变,机身做顺时针方向的画弧线,就这种状况我已经飞了7快电池了。
     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主轴B有变形?主轴B(就是被包在里边的那个轴,控制A桨的)怎么从主齿轮A上拆除呢?盼望热心的模友帮帮我!并祝广大模友新年快乐!
     (我是西安的,我的QQ是383460372)

楼主:
路过的热心模友帮帮超级菜鸟的忙吧!刷锅已搞得我精疲力尽了!

网友:
啥叫刷锅?我听说刷锅是3D动作啊.

楼主:
我的LAMAV4疯了!我也快疯了!下午调整了伺服器拉杆,前后马达的比例,可以垂直起飞了,但是平稳起飞后还是机头方向不便,机身顺时针划圆圈,越划越大,较难控制。平衡杆观察没有变形啊!晚上,又调了平衡杆和主旋翼的拉杆距离,一点一点地调,加大以及缩小,飞机还是刷锅:并且把平衡杆从主旋转头上拆下来,换了个方向安装,还是不行,包括再次调整平衡杆拉杆的距离。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控制主旋翼A的轴上,准备更换它。拆下了齿轮A上的固定环,傻眼了!看着齿轮A是紧配合在轴上,因为没有拆过,怕方法不当损坏了齿轮,真不知用哈好办法可以把它拆下来!我是一个超级新手,V4到手还不到一月,还望路过的模友们能指导一下,我将不胜感激!谢谢大家了!!!

网友:
买一台新机专门做零件。。。反复拆装。。。
计时,有了几个回合。。V4的原理和装配就了解了。。。
问题也容易找出来。。。
我是 LAMA V4级 海豚
炸机无数。。现在零件都换了一台新整机了(4合一 马达 伺服 没换)

网友:
另外,我喜欢在市场大厅二楼飞。。。一旦坠机,基本上就是大炸。。
建议新手不要飞高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能不能简单得给我说说那个主轴怎么拆卸阿?非常地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在市场大厅或者地下车库内飞行练手,没有大炸过!也从没有飞得很高!

网友:
换主旋转轴A,就是上面连平衡锤,下面连下面那个齿轮的那个细轴,换了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导!我准备换了!

楼主:
在几位热心模友的指导帮助下,2号晚上,我把Lamav4全部分解开了,发现了了几个弄不清楚的问题。首先,在这里声明一下,我所说的AB轴之分,是按照说明书上机体爆炸图上所标注的。A轴就是控制B桨的,也就是那根粗的、和齿轮不能分开的那个轴;B轴就是控制A桨的,被包在里边的那个细轴。主齿轮A就是和B轴连接的,可以拆下来的,带动A桨旋转的;主齿轮B就是和A轴不能分开的,带动B桨转动的。
  1.在低速的情况下,我发现主齿轮A不是在水平情况下旋转,而是上下一扭一扭的旋转,转速提高的一定程度,就看不来扭动了。同时,主齿轮B也有这种情况,但和主齿轮A来比较不是很严重。调整了固定环两侧的紧固罗丝,无法解决。不知是轴变形还是齿轮变形了。
  2.把B轴和主齿轮分离开后,再把B轴插入A轴后发现,B周在里边上下通畅,没有被抱紧的感觉,B轴在A轴里边镶嵌的轴承上左右稍微有点活动的旷量,不知是否正常?B轴没有直观上的变形,但是我用两个平整的玻璃夹住B轴来回搓了一会儿。再次安装B轴时,我给B轴和轴承之间夹了一点双面胶,是想消除他们之间的旷量,不知可否?
  3.在低速旋转的时候,发现倾斜盘也有点儿上下扭动,明显能看见倾斜盘的限位杆在限位支架上左右扭动,速度提高后就看不清了。不知正常不?
  4.主旋转头B在A轴上用四个螺钉固定,用手上下和左右活动,我发现他在A轴上都有一点活动的余地,四个螺钉也紧固,不知正常不?
   通过以上拆解安装后,刷锅的现象明显减轻,现在比以前明显好操控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消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了,现在对尾悬停不下地,一块电池可以飞完,不像原来刷的很难操控。
   一个超级菜鸟的问题,真诚向热心的模友请教,盼望路过的模友看到后能给我指导一下,非常地感谢!!!

楼主:
11#的问题那位朋友能帮我解答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