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快乐,上元旦倒飞的PP...

楼主(2009-01-01):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新的机遇,呵呵~

网友:
好技术......我飞LAMA都会摔(室外) ....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恭喜LZ马路倒飞

楼主:
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飞得太低,大桨都蹭地上了。不过还好及时拉起... 翻回来的时候双桨严重,呵呵。

这副大桨还是厉害的,上次倒飞的时候皮带卡住,阻力变大,倒飞降落...用的也是这副木浆。这次蹭地也是这副木浆。不过都没问题,还可以接着用,hoho...

网友:
羡慕啊

   羡慕啊

网友:
又想搞倒飞降落??

网友:
不搞倒飞降落以后别怪我以后不顶你的贴

楼主:
哈哈,已经搞过一次倒飞降落了。不过是被迫的~
皮带太紧了,导致转动阻力太大。倒飞的时候失去动力,只有倒飞迫降。还好,迫降成功。除了尾轴稍微弯了一点以外,其他部件都OK。包括大桨都没问题,hoho。
视频我见过EP200倒飞降落,但还没见过450以上级别的倒飞降落,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已经搞过一次倒飞降落了。不过是被迫的~
皮带太紧了,导致转动阻力太大。倒飞的时候失去动力,只有倒飞迫降。还好,迫降成功。除了尾轴稍微弯了一点以外,其他部件都OK。包括大桨都没问题,hoho。
视频我见 ...

论坛有人发过油机到飞熄火降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已经搞过一次倒飞降落了。不过是被迫的~
皮带太紧了,导致转动阻力太大。倒飞的时候失去动力,只有倒飞迫降。还好,迫降成功。除了尾轴稍微弯了一点以外,其他部件都OK。包括大桨都没问题,hoho。
视频我见 ...

Utube老外
90级油机 倒飞降落

但他不是迫,是技术
利害,佩服。

网友:
450熄火降落最好选择3d模式下

楼主:
倒飞降落吧刹车盘和大桨螺丝都磨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ube老外
有90级油机 倒飞降落

但他不是迫降,是技术
利害,佩服。

找不到,有地址么?给个看看...

网友B:
你的机身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身换掉了?

换了,WING的底板断了。暂时没备件换,就换YT的机身了...

网友:
春节会倒一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