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可以冲A123吗?

楼主(2009-01-02):
UN-A6可以冲A123吗?

网友:
可以的!截止电压可以自由定义。

网友:
可以,把电压调到3.7

网友:
3.6V吧?

网友:
截止电压应该设置为是3.6V。

网友:
根据我了解商家UN-A6不能冲A123

网友:
楼上是怎么了解的呀..

网友:
卖家说不能冲A123

网友:
见2楼和6楼

网友: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转转~
我没说UN不好,在消费者角度上我是害怕他不好!希望他很棒!

网友A:
飞越怎么搞的。连这个都不知道的,可以充A123的。

网友(2009-02-14):
10A不行的,走平衡口的啊

网友:
可以设定几个充电程序?

网友:
不能设定充电程序的

网友:
到底行不行,很想知道

网友:
可以的。我平时就经常用a6充a1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怎么搞的。连这个都不知道的,可以充A123的。

飞越现在A6没货,是不是因为他连这个都不知道就给他断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