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N G2PLUS比G2升级了什么地方?

楼主(2009-01-02):
小弟准备入手DN充电器,请教DN G2PLUS比G2升级了什么地方?谢谢各位DX!!!!!!!!!!!!

网友:
G2 PLUS和G2最大的不同点是它的充电电流可以设到最大4A,而G2最大只有2A。
此外还有它可以外接DN原厂的锂电保姆,就像这样:

网友A:
那么这么高的充电电流有意思吗?对电池的影响有区别吗?

网友:
4A充电电流不算大吧...
我想问一下如果用4A的电流冲5000MAH的LI电,完成平衡总共要多少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么高的充电电流有意思吗?对电池的影响有区别吗?

对于那帮飞600的人来说,4A的电流可就太有意思或者不够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