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

楼主(2009-01-02):
我已经定了一套450:固朗450C+天地飞6通,大家看这个控能行吗?不太懂,不过很便宜,一套1800!请赐教!先谢了!

网友A:
能用不过不好用 关键是调机太麻烦
控最好能一步到位,换来换去的更费钱

网友B:
我也是gl开始的,如果新手,可以用他练手。t6控也可练模拟器。建议多练模拟飞行,减少炸鸡损失。t6控只是最基本的功能,如果真想玩下去,建议上JR或FUTABA的控,至少7通以上。我的T6控现在只用来飞模拟器了。祝你飞行快乐!多看帖有好处! 一个比你老一点的菜鸟。

网友C:
没有液晶的6通控最大的问题是设置麻烦,不好调油门螺距曲线。
所以如果决心要入魔的话应该买一个Futaba或者JR/Spektrum的9通以上的控,要方便许多。当然价钱基本上要3000以上。
不然的话还是买个004那样的4通机省事。六通的调机对新手来说太麻烦。当然LZ既然买了就好好飞吧。多练模拟器少炸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白了,谢谢,有你们的帮助,想不进步都难,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