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升级 E004 所需要更换的零件

楼主(2009-01-02):
入魔一个月有多,飞LAMA级的 “海豚” 炸了。换了很多配件。成了“科曼奇”。炸了,拆了,修了,飞的多了。就觉得LAMA级太稳,太悠闲,太没有刺激。一点也不紧张了。失去了乐趣。
看了很多坛子上的学术文章,新手上单桨和LAMA完全是两回事。。450烧钱也不适合新手。。
下定决心一步一步走粗学单桨机之路。。锁定了E004。

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A: 手里有一台LAMA的 4通控 不想再买E004套机,(控是一样的)  晶体问题怎么解决? (E004 四合一 VS  LAMA0404控)
B:E004 易损配件 是哪些?需要多配的 (不想买1套空机做配件,只买常用易损的)
C:电池问题,不想要那个原装5号合包的。。想买锂电。推荐几个容量和重量适中的。
D:对单桨机新手的建议和忠告。

还请各位DX多多赐教。。。

网友:
配件我已经说过了,名字叫不上来,你要是想知道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建议你看看最近的炸004的帖子里炸机图片就一目了然了。
电池我用的是科乐科E-FLY008的1000mAH电池,另外丘比特的1300也不错。据说比较适合004的电池架。
十字盘004和LAMA是不是一样我不知道,没这个技术。控要如何改也就不知道了。
晶体应该是插上四合一就能用了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A: 四合一不一样,单买空机+4合1更贵
B:双孔拉杆X5,旋翼夹头X5,副翼杆X2,脚架X1,旋翼头X1
C:LAMA的电池就能使~  推荐1300MAH的
D:LAMA是三轮车~ 004是自行车~ 而且不如450稳定~  悬停是个砍~
       建议上004用木桨~ 好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 四合一不一样,单买空机+4合1更贵
B:双孔拉杆X5,旋翼夹头X5,副翼杆X2,脚架X1,旋翼头X1
C:LAMA的电池就能使~  推荐1300MAH的
D:LAMA是三轮车~ 004是自行车~ 而且不如450稳定~  悬停是个砍~
       建议 ...

我真的舍不得找你去跑车……
但是我真的很想在大场地跑……
我真的舍不得这么冷去室外飞004……
但是我真的很想去外面飞004……

网友:
你就是心疼~~~~

呵呵~~~

炸啊炸啊~   撞啊撞啊就习惯了.....

楼主:
天呐。。。还是要买一整套啊。。。控不可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魔一个月有多,飞LAMA级的 “海豚” 炸了。换了很多配件。成了“科曼奇”。炸了,拆了,修了,飞的多了。就觉得LAMA级太稳,太悠闲,太没有刺激。一点也不紧张了。失去了乐趣。
看了很多坛子上的学术文章,新手上 ...

我也来说两句:
问:A: 手里有一台LAMA的 4通控 不想再买E004套机,(控是一样的)  晶体问题怎么解决?
答:控可以通用,但4IN1必须另配(价格在200以内),别忘了再买两个7.5克的舵机(30元/只以内)。
1、可将V4上4IN1里的晶体拔过来在004的4IN1上使用,飞“海豚”的时候再装会去。
2、将你的原控使用的晶体频率告诉店家后,再买一对同频率的晶体。虽然会破费一点,但是,可以免除插拔晶体带来的麻烦和人为损坏。
      另请注意:接收用的晶体和发射用的晶体千万别装错了!标有TX的是发射机里用的,标有RX的是接收机里用的。
问:B:E004 易损配件 是哪些?需要多配的 (不想买1套空机做配件,只买常用易损的)
答:根据我购买配件时与店主的交流(哪些配件买的人最多),和我自己的经历来看,有以下部件属易损和消耗件:
序号             编号                  名称                         损坏几率
  1、        EK1-0202                主翼                             高
  2、        EK1-0200A          旋转头套件                    极高
  3、        EK1-0239                滑撬                            极高
  4、        EK1-0001A             尾马达                           高
  5、        EK1-0201              双孔拉杆                       极高
  6、        EK1-0238             主动齿轮组                       低
  7、        EK1-0204               稳定翼杆
  8、        EK1-0203            主旋转头套件                     高
  9、        EK1-0219                 尾桨                               高
10、       EK1-0274                 机壳                               低
11、有些零件受损后大都能自己用胶水(如101瞬间粘合剂、AB胶等)予以修复,所以就不一一例入。如:上述的0204,有人意外损坏了,就用自行车辐条(俗称自行车钢丝)作替代,据说效果很好(我还没坏过那东西)。因此,是否买原厂配件更换,可自行定夺。
问:C:电池问题,不想要那个原装5号合包的。。想买锂电。推荐几个容量和重量适中的。
答:强烈建议你使用LAMA的锂电池,这样,就不必在买镍氢电池充电器了!我用的电池有4块,都是LAMA V3上的 ,分别是:7.4V 800mAhX2,7.4V1000mAhX2。选择使用锂电后,必须自己DIY个电池架,同时,还要将004的重心通过改变电池的安装位子给调整过来(推荐你详看4#攻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1405&extra=page%3D4这个帖)。
另外,我现正用18650型2000mAh的电池在做试验,待日后结果。该电池两节的重量为90克,可比原机用的镍氢电池轻10克,圆柱形,价格白菜级——最便宜的单节才5元
问:D:对单桨机新手的建议和忠告。
答:1、一定要找个没人(尤其是小孩)、周围没有贵重物品(如名车)、没高压电网及军事禁区等的地方!这里推荐你详细地浏览被置顶的“  警钟长鸣,模型不是玩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6333&extra=page%3D1 ”这个帖!2、别忘了自己,注意自我保护!飞行前请详细检查转动部件和紧固件!3、自己的飞机如自己的老婆(可能你还没到娶老婆的年龄,那就去问问你爹:为什么老婆不能借给别人),千万不能借给别人飞!就算他是你爹也不行(他若是你的教练则除外)。以上3条切记!!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今天晚上就把这事给办了。。。
唉。。。中毒症状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B:
恭喜沉沦毒海!~~
(NND搞的我都想搞套004回来玩了

网友:
漫漫升级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恭喜沉沦毒海!~~
(NND搞的我都想搞套004回来玩了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还不赶紧入手004?

网友:
LFQC真是热心!说得太好了

网友D:
黑哥热心肠那是出了名的

DIY厉害也是出了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黑哥热心肠那是出了名的

DIY厉害也是出了名的

将我捧得那么高,摔(又叫炸)下了会很痛的!
“上山植树”语录: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我捧得那么高,摔(又叫炸)下了会很痛的!
“上山植树”语录: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我觉得我要被摔得很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还不赶紧入手004?

不上当!~还是飞好我D小JJ 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当!~还是飞好我D小JJ 再说!

施主何必执迷不悟?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
(年底了。。囊中羞涩。。。)

网友:
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A: 手里有一台LAMA的 4通控 不想再买E004套机,(控是一样的)  晶体问题怎么解决? (E004 四合一 VS  LAMA0404控)
答:到二手区收个跟你控同频的4合1,80---100,再买套新空机130---150,再收2个舵机完事,当然以上能收全套200多点

B:E004 易损配件 是哪些?需要多配的 (不想买1套空机做配件,只买常用易损的)
答: 8字连杆和脚架,尾电机,稳定翼杆,特别是脚架,它没有没断过的,我用钢丝和直径近1CM的衣架改的,够用了,不会改就用016的电池架和脚架,
C:电池问题,不想要那个原装5号合包的。。想买锂电。推荐几个容量和重量适中的。
答: 15C,1000MAH的40一块
D:对单桨机新手的建议和忠告。
答: 就是硬着头皮飞会航线,不要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