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芯分解及无刷电调燃烧实验.

楼主(2009-01-02):
拆解锂聚合物电芯之前已经有2例,但是貌似都不是动力电芯,动力电芯厚度较大,实际上其内部都有多片电芯并联而成,如下图:

下一个实验,电调燃烧,MOS管对于电调来说很重要,下图的MOS是我人为制造的一个瑕疵:既出现裂痕,模拟摔机后,MOS内部短路情况下电池介入所发生的情况.

燃烧后炭化的MOS和电路:

网友:
短路果然厉害 烧成碳了

网友A:
  感觉这实验很冒失。

  其一、这个电调没有接主负载(马达),三相线开路,猜测楼主既已知道此电调CMOS驱动管其中一相已经烧穿。

  其二、既然不接马达,那把接收机单独接上了,是要做什么呢,电路在烧毁的那一刻,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5V 的稳压部分工作会失常,有可能会把高电压加到接受机上而将接收机损坏。

楼主:
其一、这个电调没有接主负载(马达),三相线开路,猜测楼主既已知道此电调CMOS驱动管其中一相已经烧穿。
是的,此时接入马达,会因为缺项导致线圈发热过量
其二、既然不接马达,那把接收机单独接上了,是要做什么呢,电路在烧毁的那一刻,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5V 的稳压部分工作会失常,有可能会把高电压加到接受机上而将接收机损坏。
如不接入接收机,电调不会启动,MOS烧毁是由于接入接受后电调自检发生时烧毁。5V稳压部分失常已不重要,因为其电压不可能超过5V,7805并未损坏,就算短路,也只是会导致接收机供电缺失而失控,短路也是由于MOS引起,所以试验目的已经达到。

嘿嘿,大伙都以为该电调损坏?其实还可以用的,过一段时间会上修复该电调的帖子!敬请期待!

网友:
不懂,这样有什么用?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
还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实验很冒失。

  其一、这个电调没有接主负载(马达),三相线开路,猜测楼主既已知道此电调CMOS驱动管其中一相已经烧穿。

  其二、既然不接马达,那把接收机单独接上了,是要做什么呢, ...

 不接入接收机,电调功率部分不会工作,因为没有控制信号。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funk: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