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V3的4合一跟004的4合一通用吗?

楼主(2009-01-02):
LAMAV3的4合一跟004的4合一通用吗?

网友:
兄弟想升级E004吗?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捡了个V3的4合一呢 家里有台004以为一样的,可惜了。

网友:
LZ,其时,拉玛四合一的接收机与004四合一的接收机是一样的,,,,你如果要用拉玛来改,,,那么你可以用拉玛的接收机加上004的三合一就行了,很简单的,,,,因为四合一它是由四种电子件组成,,接收机,陀螺,电子调速器,混控等这四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捡了个V3的4合一呢 家里有台004以为一样的,可惜了。

ESKY的LAMA四合一用在004上,并不是完全不行,只要加一个便宜的10A-20A有刷电调就应该可实现.
把有刷电调接在四合一的接收板的第三通道,电源线和四合一的电源并接到电池,有刷电调的输出接370电机,如改无刷就全用无刷电机电调,原来的四合一两路混控输出的任一路可接尾电机,各有不同的锁尾效果,(和四合一安装的位置方向有关).至于接收板的第三通道如何接可看tai的004改无刷的贴.
说明一下我没试过,也不想试,所以仅供参考,想试的可以试,不行别怪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的LAMA四合一用在004上,并不是完全不行,只要加一个便宜的10A-20A有刷电调就应该可实现.
把有刷电调接在四合一的接收板的第三通道,电源线和四合一的电源并接到电池,有刷电调的输出接370电机,如改无刷就全用无刷 ...

这主意出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提一下技术设想,在原理上,004的主电机如加入方向陀螺混控,会很难控制,这也是LAMA四合一不能直接用在004的原因,而直接接在接收板就和004四合一一样了,但要加一个有刷电调,而LAMA的四合一的混控板把主电机,方向控制,陀螺混控输出,接尾电机正好,我也想试,但我没有004和ESKYLAM的四合一,去买来试太麻烦,如有人正好有条件,不妨一试,如结果不错,可以惠及大家,我的原意是这样,看来打字不能太偷懒,让人误会.还有一句不能省,单板结构的LAMA四合一多半无法用.

楼主:
高手都来了

网友C:
跟楼主说一声,我跟厂家间接沟通过,其实是通用的,只是主副电机混控比不同,到时调好就可以了,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提一下技术设想,好象没惹到你吧.

对不起!对于我那显得过失的言语向你道歉!并将原帖里的某些东西删除,以免造成更大的……
但,你这样出主意,让别人当“小白鼠”的做法似乎不妥吧?至少,出的主意和方法应该自己先试过,可行后,才叫别人这么去做对不对?
祝你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说一声,我跟厂家间接沟通过,其实是通用的,只是主副电机混控比不同,到时调好就可以了,放心用吧.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说一声,我跟厂家间接沟通过,其实是通用的,只是主副电机混控比不同,到时调好就可以了,放心用吧.

真的吗?

网友:
装上去试吧,调到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楼主说一声,我跟厂家间接沟通过,其实是通用的,只是主副电机混控比不同,到时调好就可以了,放心用吧.

误人子弟!翻翻老帖子,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6楼方案可行

楼主:
等有空就装上去试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