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小黄蜂(电子高手请进)

楼主(2009-01-02):
近日玩了下两通小黄蜂,突然发现这个小玩具飞机很好玩,特别适合送给亲戚朋友的孩子玩,耐摔的很。但有几点搞不懂,请懂行的朋友指教一二。
1、红外线比例遥控,很好啊,不怕孩子弄断天线,也安全许多。它的频率是如何实现的呢?工作原理?
2、摔了无数次了,今天发现主桨不转了,拆开一看,主电机的线从电路板上断下来了,焊上,试飞发现尾电机转数变高了,用微调或方向杆都不管用了,飞机狂向右自旋,自旋太快,抵消大桨升力,飞不高了,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可能焊错了线或者mosfet管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焊错了线或者mosfet管烧坏了

首先谢谢您的热心指点!
1、原来的焊点有痕迹,我又拆开一个好的小黄蜂,对比一下,断线点处标有M1-,应该不会错的吧?还有这机的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正极是公共的,并标用M1+和M2+。
2、哪个是mosfet管?能换吗?它是场效应管?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如何知道它是否是坏了?

相见是缘,请您指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只是笑啊?说两句?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在控的右下角有个按扭,可拼命的点击按法,直到它不自转才放它一马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控的右下角有个按扭,可拼命的点击按法,直到它不自转才放它一马便可

已经试过了,没有效果,此时打方向都没有效果。今天我把线焊下,又重新焊上,真是奇怪了,飞机不向右自转了,而是变成向左自转了。但是在起飞的2秒内,飞机还是正常的,2秒以后开始向左自旋。尾电机的转数怎么又变小了?

楼主:
高手帮看一下,哪个是MOS管?

可能是哪个元件坏了?

电路板前面

电路板前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网友:
板没事,上面只有普通的电流管,MOS管太贵用不起,你飞多少个起落啦.一般20-50之后电机老化,玩具就是这样的啦..而且这个看来像是第一代带微调记忆的板,板你是不用怀疑有问题的了,而且摔了之后,主轴有没弯,没有的话悬翼有没变形双桨,最严重的是尾悬翼坏掉了,配的配件换上试试,或者手动给扭一下,再没办法就换电机了...

还有上面你说,频率基本都是40或者49M,但频率无所谓,27可以干扰49的,因为红外跟2.4一样,是靠ID码的..这些东西99%是广东澄海做的,有空来买,一只50Y,金融风暴,拉动下内需,哈哈,我是不是很有热爱家乡的心呢?

楼主:
尾电机通电还能转,也可能坏了?

网友E:
我有一部,也出故障了,你说的这情况应和我的一样,是三极管坏了,我的型号是"Y1"不知道你的和我的是否一样,给你做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部,也出故障了,你说的这情况应和我的一样,是三极管坏了,我的型号是"Y1"不知道你的和我的是否一样,给你做个参考~!!~!

我这个上面好象没有三极管啊?都是帖片的,哪个是你说的三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