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最牛德国次世代充电器

楼主(2009-01-02):
闹来闹区也没意思,虽然手上有960SR,但还是无法抵住SCHULZE NEXT 系列充电器的诱惑.

先看看订单

其它会尽快上传,我要帮我小孩洗澡

也不知道说什么,感觉就是很兴奋的拿到了。

倒是他的内置平衡接口我更喜欢,可以DIY的,哈。说明书也很详细的说明了每个针脚的含义。

电池的放电最低电压和充电的最高电压都可以单独设置。

锂离子最高是4.175,锂聚合最高貌似是4.275

锂离子和锂聚合是分开充电模式的。

其他电池也可以设置最高和最低电压。包括热门的铁锂电池。

屏幕很大,比960SR还要大,基本宽和高都大差不多一厘米。

风扇放电的时候等散热片达到一定温度会启动,转动一会就会停止,等达到温度继续启动,循环如此。

对电池的平衡比较好。平衡电流应该比960SR大,BALCAB接口定义是有1A和2A区别的。

对电池的电压检测的非常准确。我不专业,我大概看看的,我的表是3位小数的。

另外建议大家购买的时候不要买CONSET套件。其实那个灯和风扇没必要,就只要温度和接收数据用。另外最大的功能就是固件升级。

经过我研究,完全可以通过5V-SIO接口来实现上面的功能。(其实就是R232-USB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德国佬明确告诉你5V-SIO各接口的含义了。

缺点应该也有,等我玩了再说,我还没仔细玩。

网友:
牛啊,14s /7A

楼主:
OK了,先看看图片再说把,测试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楼主:
内部做工懂的看看吧,我是不大懂,感觉比960SR要好些,一共里面3个板子,一个是液晶下面的,一个是按钮下面的,最大的一个就是充电器的主要电路板。3个板之间全部是排针接插的,很方便拆开。电路板貌似都单独测试过的,每个上面写了好几个字。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CONNECT-SET套件里的重要部分,建议大家买的时候别买带这个连接套件的,这东西就是COM->USB的转接器.虽然芯片用的是最高的工业级别的英国FTDI.
但我们完全可以用自带的5V-SIO来解决套件的功能.这个套件贵的要死,貌似好几十欧元的.

楼主:
哈哈,中国台湾建准制造的风扇,不错不错,这个风扇做的比较好,边上还刻了很多英文和数字,貌似是出口美国的。

楼主:
最后就是和960SR在一起的样子

楼主:
另外也别问我价格,也别问我是否值得,我就是喜欢而已。就像玩古董的人一样。

就像我普通办公,我就要买个最骚包的THINKPAD X301一样。

另外说明一点,我是菜鸟,直升机只会悬停,别再这里讨论太深奥的问题,包括充电器的成本问题,哈哈

网友:
好似可以同时充二组

楼主:
大概查了下资料,也大概知道了960SR和这个充电器的差别.

意法的也就是ST的≥1800
三菱的≥1800
富士通和日立的≥1600V
nec的≥1500
东芝的≥1300V
摩托罗拉的≥1300
三星的≥1300
现代的≥800
microchip的≥700
国半的cop8≥500
avr和51系列≥500

德国充电器采用的是ST单片机,而960SR是采用的AVR单片机.

上面是抗干扰能力.大家对比下就知道了,

当然了,价格最贵就是ST了,其次是日本美国,最后是韩国,  这也许是这个充电器贵的原因?(原材料都是高档货? )

网友:
抗ESD能力和单片机档次没有关系

网友A:
逛了半个地球过来的!厉害!

楼主:
是的,不便宜,光包装费德国佬就收我50RMB

楼主:
电池快满的时候,容量前面会显示A,B,C三个阶段,不懂是干嘛的

下图是B快结束,C快开始的时候拍的.

电池是买来3年多的 3E普通电池,电芯是国产的.以前的3节电池压差很大的.改天飞下450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逛了半个地球过来的!厉害!

正确的说是逛了半个地球回来的~哈

楼主:
应该过来比较合适吧,因为毕竟是100%德国制造.

网友:
流口水了。真是个有米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