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开始004出事了

楼主(2009-01-02):
004电池满电。油门微调也是最低。可是加大油门4合一红灯就亮了。动力就下降,/收油门就绿灯正常了/然后把前后马达都断电后,推一半油门也是出现红灯。这样是哪要坏了。

网友:
最大油门红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才一半油门哦。

网友:
我跟你一样啊,好象我刚买的时候是正常的,最近就是满电的电池刚飞到膝盖那么高,4合1就红啦,油门才退到60%高度。郁闷啊,感觉004好象病啦,高手门怎么解决。不会是4合1准备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病相怜。。。。。。。。。。。高手出来吧。

网友C:
我遇到这种情况,是闲置很长时间后,刚开始飞的时候,当初我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了几块电池来试,都是这样,以为所有的电池都坏了呢,后来就这样飞了几次,突然有一天,一推油门,红灯不再亮了,机机一下子窜得老高,所有的电池都能飞得很高,怎么好的,我也奇怪!就是感到机了一下子就轻巧了许多。现在这些电池都有一直用着,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种情况,是闲置很长时间后,刚开始飞的时候,当初我以为是电池坏了,换了几块电池来试,都是这样,以为所有的电池都坏了呢,后来就这样飞了几次,突然有一天,一推油门,红灯不再亮了,机机一下子窜得老高, ...

这么神奇。。。。。。

网友:
~~~

好象就是电调问题~~~  过早的 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好办法吗。老是红灯。心烦啊。

网友E:
把控油门打到最高,然后飞机上电自己检完了还是红灯,再把油门拉到最小,一会变绿正常可以飞了,这样试一下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控油门打到最高,然后飞机上电自己检完了还是红灯,再把油门拉到最小,一会变绿正常可以飞了,这样试一下是否可以

晚上回去试试。谢谢

网友:
顶,我自己的感觉是与电池有关系,好电池和较差电池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