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悬翼有多紧

楼主(2009-01-02):
我的450飞机装好后要用力转刹车盘主悬翼才能转动  在不上大浆的情况下基本没有惯性 手停浆就停  这样正常吗? 皮带我调得很松了 该调整什么地方?  谢谢老鸟指导!

网友A:
很紧的话就不太对劲了,检查轴承看看

既然皮带已经松了,就该好好检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紧的话就不太对劲了,检查轴承看看

既然皮带已经松了,就该好好检查下了

取下舵机 让十字盘和主轴一起转的时候有明显好转  是十字盘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舵机 让十字盘和主轴一起转的时候有明显好转  是十字盘的问题吗?

你用手转下十字盘啊~~如果这样就差很多,很可能是十字盘轴承的问题

网友:
朝哪个方向转?
从顶上看,顺时针方向应该很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