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鸟求教:电机给油转不快,而且沙沙作响

楼主(2009-01-03):
我的
电机
是 XXD 2208 1200KV
一次飞行炸机后,现在有如下症状:
通电后,给1/3油门,磕磕磕的打嗝慢转,
给2/3 或全油门,电机不打嗝了,但也转的不快(给油也不加速,电调会变热),还沙沙沙响,感觉像有沙子一样,但是拆开看,没有什么东西,用手转动也感觉不出有阻碍
请问老鸟是什么问题,还能不能修好呢!

网友A:
扔了 换新的 坚决不修

网友B:
缺相,MOS有部分烧毁

网友C:
有钱就换没钱就拆,重绕线圈.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有过,你拆开看看定子上面有没有被磨过的痕迹,可能题轴求正了.弄正后就好了.

网友E:
我也有此问题.2212的.

网友F:
原帖由
chfc168
于 2009-1-7 15:06 发表
我也有此问题.2212的.
俺的2212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在深圳全国锦标赛比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时还以为是同频干扰呢....
现在证实是电机的问题
经我们的专家刘总诊查,是接线不良,缺相所致,,,,,,目前是保守修理,用胶将线固定,暂未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