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真机不用凹凸型机翼?

楼主(2009-01-03):
昨天上了一晚上的网,发现凹凸型机翼是升阻比最大的,可为什么真的民用机不用呢,这样就可以达到节约燃油的目的了。

网友:
现在的机翼都是可变形的!需要的时候可以放下襟翼! 就变成凹凸翼了~~~~~~~~~~~~在说凹凸翼不适合高速灰行!

网友:
嗯是啊!只适于慢速防止失速用的!快乐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上了一晚上的网,发现凹凸型机翼是升阻比最大的,可为什么真的民用机不用呢,这样就可以达到节约燃油的目的了。

客机用的都是层流翼型,层流翼型的最大特点就是薄,其目的就是在10000多米的高空中尽可能降低空气阻力,凹凸翼型只适合低空低速,而且阻力大,所以通常只用在滑翔机上

楼主:
嗯有是有点晕,没学过航空看来理解这些东西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
747 前襟3段  後襟4段  要多凹  就可以多凹  要多凸 就可以多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上了一晚上的网,发现凹凸型机翼是升阻比最大的,可为什么真的民用机不用呢,这样就可以达到节约燃油的目的了。

应该是升力大的,阻力更大。。。
升阻比则是小的。

开始我用PROFILI看那些翼型。。。越看越不对劲,我怀疑那个软件有点问题。因为你弄个直线构成的没经过光顺的翼型输进去,它也会给出良好的数据来,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真飞机上考虑强度很多,一般会用比较厚的翼型。特别是那些远航的飞机,比如运输机、客机,往往用机翼做油箱,哪翼型愈发用厚的了。要大升力的时候放出襟翼来就相当增加了弯度,对于后退襟翼来说,机翼面积也跟着增加(翼型相对就变薄了因为弦长增加了而厚度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机用的都是层流翼型,层流翼型的最大特点就是薄,其目的就是在10000多米的高空中尽可能降低空气阻力,凹凸翼型只适合低空低速,而且阻力大,所以通常只用在滑翔机上

层流翼型和厚薄没什么直接关系。现代大型飞机都采用层流翼型。
比如最早使用层流翼型的P-51战斗机,厚度16.5~11.4%.
B-52的翼型查不到,但看看图纸就知道肯定在15%以上
客机为了兼顾高速飞行(低阻力)和低速起落(需要大机翼面积),使用了低翼载机翼,翼型变薄是理所当然的。但厚度也在15~10%之间(波音737)。

现代高级滑翔机使用的层流翼型则厚度普遍大于15%。

网友B:
可以搜一下 快银 MX (QuickSilver MX) 飞机, 是那种 Single Face(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的凹凸翼型.

凹凸翼型升力大, 阻力大, 升阻比小.
强度很难做的很好.

网友:
何须外国货,
LZ找:小鹰500,蜜蜂系列
就可以看到超轻型飞机上用的凹凸机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搜一下 快银 MX (QuickSilver MX) 飞机, 是那种 Single Face(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的凹凸翼型.

凹凸翼型升力大, 阻力大, 升阻比小.
强度很难做的很好.

Single Face,单面蒙布的机翼。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
凹凸翼型的确是升阻比比较好的。
但是在高速是凹凸的会产生非常大的阻力。
真飞机一般速度都比较快。也就是很少用的原因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