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白铁皮焊不住啊!

楼主(2009-01-03):
我用白铁皮做坦克,学别人用锡焊,可是就是焊不住啊,涂了焊锡膏也不行啊,用挫过也不行,谁给出个主意啊,能不能用胶粘呢,用什么胶好啊.谢谢诸位了..

网友:
看看铁皮的材料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锡焊的关键是要把铁皮的表面处理好,用钢锯条刮。表面还要涂助焊剂,可以用盐酸加一点锌,反应一会就成了氯化锌助焊剂(焊完要把它擦干净)。买的焊膏可能不含氯化锌(防止腐蚀焊件),焊铁的效果不好。另外的一个问题是烙铁要足够大,温度要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锡焊的关键是要把铁皮的表面处理好,用钢锯条刮。表面还要涂助焊剂,可以用盐酸加一点锌,反应一会就成了氯化锌助焊剂(焊完要把它擦干净)。买的焊膏可能不含氯化锌(防止腐蚀焊件),焊铁的效果不好。另外的 ...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最后发现是铬铁的温度不行,换个大点的烙铁就搞定了,关键还是温度。表面刮干净再用个大烙铁加焊膏或者松香是一定会焊上的。

网友:
  ,这个要兰侠回答啦。。。。。。。。。

网友:
应该 没问题  兰侠的 是 100W 的烙铁  我用 60W 的烙铁不加焊锡膏 都可以焊住

   先在 接缝处   间距大点    上几块 焊锡     然后   从一头 开始加热   溜焊  就 可以了

网友:
嘿嘿!
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1.电铬铁的功率要大,
2,一定要用焊锡膏,
3,所要焊的部位一定要用刀片,等......刮掉白铁的保护层!!
你如果做到这几点,保准能焊上!

楼主:
很感谢啊,昨晚折腾了两小时,浪费了不少焊锡.现在才明白,我的烙铁是小了些....

网友:
我不在回答。!!!!!!!!!!!!!!!!

网友:
可以考虑用铆接工艺。。。

网友:
工业盐酸加锌(干电池外皮)助焊剂。

网友:
好焊好焊,我正在研究如何处理平滑呢

网友:
烙铁功率小了

网友:
用氧炔焊

网友:
是白铁皮吗,用焊锡也能焊?

网友:
关键是烙铁的温度要高!

网友:
把需要焊接的地方钻几个空眼,或者搞个凹凸咬合才结实

楼主:
回复 网友C:

铆钉上?有比较小的铆钉,可以不用铆钉枪的吗?成本已经很贵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