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的Sigma 51做的不锈钢油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2009-01-03):
自己动动手```100W的电烙铁,,,买一瓶磷酸...一些较好的锡,
就可以动手咯``
我也算成本..做一套90的油箱.就像下面图片的一样...我算是2L左右..我做出来的是1,9L嘻```前缸600ML 中缸1.3L
(买板看自己喜欢有 0.6  跟0.4  不过很多都是非标的```
说0.6的也是只有0.4左右``.)要去那种有切板跟折板机的那种不锈钢店才好啊``可以叫他门折型跟切侧板

切一到好像一块钱``折的话也不贵``大概两个20块就可以咯
像我中缸是有凹位的`一般那种大机不能切``就要考虑自己弄咯``用那种手拿摩机加那种烙钢直刀. 画线修好凹凸位```(要戴眼镜啊保护好眼睛啊``)
位置
我的中缸是200MM 我有个朋友说要考虑船的加减速时油的惯性```所以要前后的方向加了两块阁板 ``阁板中间跟底部要留孔啊``我也考虑过左右晃动``前缸小``只做一左右方面做个块阁板
板折好``侧板修就可以焊咯`
焊的时候就用磷酸,用毛笔扫一遍要焊的地方.就可以焊咯```(焊得好不好就要看自己的工艺咯`)我开始焊的很差,,现在好一点)````

楼主: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提提吧``改进改进```
成本很低的,,效率又高``哈哈``一天可以做很多个啊```我已经送了套给朋友用咯``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油缸出油咀向前還是向后

我之前搞错左啊``增压应该在前``出油在后..现在改了``

网友B:
不錯!

摺床出來的角度比手摺的锐多了
中置加头缸现在己是標準的安装模式了,想當年我初用在DF船時也给老友说不容易安裝和太不普及化的
在外国也不流行的,但国內模友们都知道它的好處了
我现在全手工贴身訂做的也要收费三百多到四佰多呢!
明仔现在你要連工包料便宜嗎?便宜的話我可找你弄啊!

网友C:
氩弧焊接就更好了

氩弧焊接就更好了,有专门焊接不锈钢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摺床出來的角度比手摺的锐多了
中置加头缸现在己是標準的安装模式了,想當年我初用在DF船時也给老友说不容易安裝和太不普及化的
在外国也不流行的,但国內模友们都知道它的好處了
我现在全 ...

陈叔:你太睇起我咯...嘻```
我都毛甘多时间``
我都系得闲先做下``
因为好多野都要自己动动手```
所以这次才动手做一个油箱```都吾知效果如何```
头缸跟加中缸的确比较好``重心问题都好好解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就更好了,有专门焊接不锈钢的地方。

其锡焊已经足够咯``只要焊得好``就可以咯``加上氩弧焊焊一些薄的会穿掉```密封型不是很好```
锡焊又方便.,..

网友:
对的!

引用 楼主:

其锡焊已经足够咯``只要焊得好``就可以咯``加上氩弧焊焊一些薄的会穿掉```密封型不是很好```
锡焊又方便.,..

要是氩孤焊價錢又上去了,可能弄時会变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

多谢啊```

楼主:
依家都未有机器啊```要筹钱先得啊``你系吾系帮我改台21仔啊???嘻~~~

楼主:
你同我讲,,我都吾识拉```我都仲未到果种程度咯```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