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4和一改接收部分出现问题求助

楼主(2009-01-03):
现在用JR的控要飞LAMA 就把LAMA4合一上的接收部分拿下来换上JR的接收机(4和1上的接受机是ESKY6通的 插上去而已很好拿下来的) 接好后一推油门 上浆转 下浆不转 上浆转速最高时下浆才慢悠悠的转 调了4和1上的差速 还是解决不了 请问那些改过的朋友怎么改的? 很急的想知道 谢谢

网友A:
哈哈,拆开4合1板,可以看到一个原来看不到的调节选扭,你试试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