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期间终于把我的200装起来了

楼主(2009-01-03):
货运弄断了一根尾撑,等火星给我换,所以一直还没开组。假期好几天实在等不了了,先组个瘸腿的。组好一称,肥机啊

网友A:
接收机、舵机、陀螺、电调、电池都用什么型号?要减肥也只能从这些东东上下刀了

网友B:
喜欢dsx7的颜色

网友C:
看样子我要买200得直接到上海乐

网友D:
和我的遥控器一样
开心。。。。。

网友E:
顶北京的!请问楼主DSX7 正面的AUX2 GEAR开关边上的黑色开关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F:
左边的是悬停螺距调节,右边的是悬停油门调节。

网友G:
4bear说说配置啊。。。
我现在把能减的都减了,除了火星欠我的头罩还没发给我,我把垂尾都换成火狐的了。。。现在整机(带的火狐头罩)310g,
估计等火星把9g头罩发过来我的200才能到300g。。。

楼主:
其实我的电装除了陀螺仪比较重,其它都还算轻了
65MG*3+401*1,尾舵机是D201,新东西,看标称指标还不错,试试看,接收是AR6100,除了减陀螺,也减不了什么了

网友A:
65mg换成青鸟舵机应该能轻不少。我在相换成4.3g蓝剑

楼主:
为了那点重量,损失回中和一致性不划算

网友C:
应该用蓝箭的6.4G舵机或者D0501MG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a5372576cd05.jhtml

网友C:
如果试过了D0501MG后说一下感受哈,我真考虑入手呢

网友A:
这家的东西实在不便宜
找别家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