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测试(6dbi发射+13dbi接收)

楼主(2009-01-03):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Y2Wah8_Leg/

图像被土豆搞得很差,不知道这样直接显示到帖子里啊!

网友:
帮你贴,用FLASH代码即可

楼主:
感谢成都小财神

感谢成都小财神帮我贴视频!
此次fpv主要是测试视频接收情况,试验了3dbi、6dbi、9dbi的天线图像都没有这平板的13dbi的好,200米范围内平板天线的方向性可以接收。即使飞到平板天线的后面一点也问题不大。
飞机使用火鸟1000作为平台,开了2个副翼,通过调整襟翼状态可以调节飞行姿态,减少迎风时抬头的情况。平飞更舒畅。
将接收机信号指示灯引到了飞机的机头,便于观察信号强弱。
动力:2212  1500kv 无刷电机,18A电调,8*6的直驱桨
动力电池:11.1V 2150mah 25C
视频电池:11.1V 600mah 20C
遥控发射机:FUTABA的 FF9   72兆
遥控接收机:恒吉大金鹰RP82L(二次变频锁相环8通道接收机,带失控保护功能)
OSD:西班牙产的黑鹤牌
视频采集:电视盒+笔记本
视频收发:1000MW2.4G发射+4频道2.4G接收(发射为6dbi全向天线,接收为13dbi平板天线)
由于是试飞,因此不求超视距飞行,这个场地也太小,周围是黑压压的房子,里面不知有多少2.4G设备和手机基站。发射机

网友A:
视频发射和接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发射和接收呢?

1000mw的2.4G视频传输发射模块,接收为4频道的2.4G视频接收机。

网友B:
GPS不正常,没搜到星,线没插好吧?

网友:
对FPV来说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S不正常,没搜到星,线没插好吧?

貌似速度,高度,方位显示都正常,GPS应该正常。

网友C:
LZ这套设备多少米..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距离不正常,再次速度很不正常,一下就飙到80,不可能,这就是没有搜到星的表现,或者以前老版本空中丢信号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没有自动进入failsafe界面,应该是搜到少于3颗星,没有进入lock状态
冯哥,现在你的设备完全可以像yeshenge一样,冲刺2000米高度,和10km距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速度,高度,方位显示都正常,GPS应该正常。

卫星天线还是放在主翼中心点更好,能看到最多的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套设备多少米..

米多有米多的玩法,米少有米少的玩法,目前我基本设备都已经配全了,除了上面提到的设备还有72功放一个,72兆天线一副(很夸张的),视尊液晶眼镜一副。
不过米少的话也可以玩FPV,1000多就可以搞定了,一个便宜的摄像头+500mw视频设备+电视盒+笔记本就可以玩了,没有笔记本的人搞个AV转VGA的转换器再搞个旧的15寸显示器也可以玩的很爽。

楼主: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遥控接收机和视频发射机要尽量拉开距离,我的接收机和视频发射机相距30cm,接收机用锡箔包裹,根据我的测试,这样搞以后视频发射机对遥控接收机几乎没有影响,原来地面能达到1600米,现在视频发射机开了还能达到1600米,估计天上去了至少可以达到2500米的遥控距离。

网友:
有钱人啊!!!!

有钱人啊!!!!

网友:
楼主果然是米人,你的设备超迷人!

网友:
LZ能在视频中截几张图吗,给看看真实的清晰度,土豆压缩的太厉害了.

网友:
希望看到清楚的图像,当然上传到youtube还有高质量模式可选。

找一两张最具有代表性的截图,挑选标准:能看到最远处仍清晰的,而且受震动影响最小的。

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