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大爆内幕1:futuba9通道遥控器是最慢的PCM遥控器

楼主(2009-01-03):
本店店长我玩航模16年,接触了不少东西,最近心血来潮,将发系列文章《航模大爆内幕》
也许将对大家有用,请大家支持,谢谢
先开第一篇:航模大爆内幕1:futuba9通道遥控器是最慢的PCM遥控器

看了这标题很多模友会很惊讶,没关系,容我慢慢道来:

首先我想大家都知道PPM和PCM这两个航模最常见的术语吧。
在论坛有文章曾介绍过,但是说的太专业可能有些模友不了解,下面我打个比方。
遥控器的接收机之间是通过无线电来交流的,当你拨动摇杆的时候,发射机要把你摇杆的位置信号转化为无线电信号发射出去,让接收机知道,通知舵机作出相应比例的动作。
PPM和PCM的差别就在无线电编码上,也就是在摇杆信号转化为无线电编码的这个步骤上的区别。PPM是模拟方式,PCM是数字模式。所以PPM的图示是上下起伏的波涛,而PCM的图示是长城图(只有高低两种)。接收机将接受的无线电波还原的时候,PPM模式他是依葫芦画瓢的模仿画波涛,根据波涛位置操作舵机难免有差错。而PCM则只要分清高低信号,组合成数字,再找字典,看哪个数字对应哪个舵机位置。

打个形象的比喻:
PPM方式就好比你给朋友打电话,对方在上海的菜市场,你大声吼,但是人家那边环境吵,你说你在厨房看见老鼠,他听成你在床上看见老虎! 他是根据发音来还原汉语的,这两句话发音相似,声波相似,呵呵

PCM则好比发电报,你在北京把“在厨房看见老鼠”这话翻译成莫尔斯代码通过滴答信号发出,他在上海接受到一堆滴答滴滴答答的信号,然后翻字典,翻译成汉语,还原成“在厨房看见老鼠”很准确。

好的,那么回到正题,为什么我说futuba9通道遥控器慢呢?看了上面的比喻,您应该知道,PCM模式多了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而编码和解码是需要处理时间的。而且每个品牌的编码方式都不同,所以性能不同,也互不兼容。但是要提高编解码速度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JR公司搞出了SPCM等新技术,还不断改善的原因并且在提示模友:PCM要比PPM慢很多的原因。

实验表明,同样的舵机,应用在JR9X2遥控器和futuba9通道遥控器上,光肉眼就能看出futuba9通道遥控器慢不少
国产遥控器在各个方面都在模仿进口的遥控器,硬件上的模仿是很容易的,但是PCM编码是属于程序逻辑上的东西,模仿难,所以也就成了天地飞的软肋。软件方面的东西几乎是所有国产货的软肋,比如手机,国产手机发展了十多年,差在哪里?硬件很容易模仿,而且我们的山寨实力世界第一!但是一说到设计,哎~

JR够大牌的了吧?为什么人家还帮美国的Spektrum公司OEM遥控器,例如DX7?挂人家的牌子?
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哪里?
上海!
上海最繁华的地方在哪里?
人民广场,南京路!
南京路上最醒目的广告牌上写着什么?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另:为什么PCM接收机比PPM接收机贵很多?
看了上面您应该知道了,一个原因是,PCM接收机比PPM接收机多出了解码电路,成本增加。再就是因为PCM的解码具有知识产权,每个品牌都不一样有独占性,这也抬高了价格。说白了PPM接收机就和收音机差不多,所以价格也和收音机差不多,当然了,收音机是大众消费品,价格当然比航模产品实在。

娱乐一下,哈哈哈哈

网友:
有意思,不过如果有实测数据就更好了。

网友:
唉转眼间,沙发变成板凳了!

唉,转眼间,沙发变成板凳了!

网友:
 莫非lz现在用的是ppm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PPM的图示是上下起伏的波涛,而PCM的图示是长城图(只有高低两种)

PPM是脉冲位置调制
PCM是脉冲编码调制
PPM的是模拟信号没错
但不是以电平的高低来表示这个模拟量而是以脉冲间的间距来表示
所以PPM的波形也是长城

网友:
还想请教一下futuba是哪个国家的牌子???
我只听过futaba
玩了16年航模的店长连futaba的名字都会弄错??
真高

网友:
三国你说T9T8慢,到底那个慢啊

网友:
早前也不是有个生產2.4g的廠商在網上对比多家的2.4g系统,数据还是自家的强多了, 现在还不是F的2.4G較多人用,那个品牌也沒多人说了,空谈白说沒用的,看市場最实際

网友A:
有数据说话才是硬道理。要想知道TDF的PCM速度的快慢必须了解两个参数。
一、TDF的一帧PCM码有多少个bit
二、TDF的PCM码速率是多少。
曾经记得一个帖子里面icefire模友说过JR的一个SPCM帧有43ms左右。我用示波器实测过JR9X2的SPCM码速率为3kbps。换算一下JR9x2的一个SPCM帧长度为129bit。JR9x2的分辨率是10bit(就是1024),那么其中有效的载荷为9*10=90bit。一帧SPCM编码中需要有一些冗余码,JR9x2一帧的SPCM码长度为129bit还是比较靠谱的。
再来看看TDF9,我相信也应该是10bit的分辨率,9个通道的有效载荷也是90bit。TDF的工程师回加入一些冗余码构成自己的PCM帧。我想不会与JR的PCM帧差多少。而对于码速率来说,一个最简单的8051单片机做个115200bps的串口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象JR那样的3kbps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我觉得仅仅凭眼睛是无法分辨TDF的PCM与JR、Futaba的区别的。希望文章的作者能拿出数据来。

网友:
支持数据说话!

网友B:
实验表明,同样的舵机,应用在JR9X2遥控器和futuba9通道遥控器上,光肉眼就能看出futuba9通道遥控器慢不少
国产遥控器在各个方面都在模仿进口的遥控器,硬件上的模仿是很容易的,但是PCM编码是属于程序逻辑上的东西,模仿难,所以也就成了天地飞的软肋。软件方面的东西几乎是所有国产货的软肋,比如手机,国产手机发展了十多年,差在哪里?硬件很容易模仿,而且我们的山寨实力世界第一!但是一说到设计,哎~

就是這段..怪怪的??..明明說JR..FUTABA...但後面..????是否改了文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验表明,同样的舵机,应用在JR9X2遥控器和futuba9通道遥控器上,光肉眼就能看出futuba9通道遥控器慢不少
国产遥控器在各个方面都在模仿进口的遥控器,硬件上的模仿是很容易的,但是PCM编码是属于程序逻辑上的东西 ...

楼主在贴子后面都说明啦,是copy了另外一个贴子来娱乐大众的。原帖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314&extra=page%3D1

网友:
JR够大牌的了吧?为什么人家还帮美国的Spektrum公司OEM遥控器  貌似是后者给前者OEM....最早在模型界实用2。4G的貌似也是后者。

不过PCM慢这点肯定是事实。尤其是同时做连续的几个动作的时候尤为明显。PPM不稳定也是事实。。所以现在很多人游离着。是PCM 还是2.4 ....我坚决的全换了。2.4.。。。。相信下新生事物。。

网友:
不看不知道 这么多内幕 晕 晕。

网友:
这么多内幕  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数据说话才是硬道理。要想知道TDF的PCM速度的快慢必须了解两个参数。
一、TDF的一帧PCM码有多少个bit
二、TDF的PCM码速率是多少。
曾经记得一个帖子里面icefire模友说过JR的一个SPCM帧有43ms左右。我用示波器实 ...

支持此说法。  pcm和ppm只是编码方式不同。 pcm比ppm有更强大的纠错能力。同一舵机反应速度不一样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但决不是因为pcm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此说法。  pcm和ppm只是编码方式不同。 pcm比ppm有更强大的纠错能力。同一舵机反应速度不一样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但决不是因为pcm造成的。

PCM的帧率比PPM低是肯定的,这个是由PCM/PPM的协议设计决定的,至少Futaba的PCM肯定是比PPM慢。只要去搜一下老外的文章就知道了。要得到,就必须付出,我想这一点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同一个高频头,同样的带宽,更多的信息,诸如校验和、failsafe值,肯定会加大一帧的数据量,帧率降低是很自然的事。所以Futaba(也许是JR?)采用interleave的方法,在一帧当中只更新一半的通道。

现在的2.4G好像都是从PPM信号转的,所以帧率应该不会比PPM快。但是由于2.4G的带宽变宽了,所以可以用多余的带宽来做failsafe,不失为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但是2.4G的穿透性差,方向性强,这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M的帧率比PPM低是肯定的,这个是由PCM/PPM的协议设计决定的,至少Futaba的PCM肯定是比PPM慢。只要去搜一下老外的文章就知道了。要得到,就必须付出,我想这一点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同一个高频头,同样的带宽 ...

正解!2.4G节约的是编码发送的时间。例如JR的PPM信号,从最后一个通道的PPM脉宽结束到下一帧PPM信号到来之前,高频头已经完成了PPM到PCM(姑且这么叫吧)的转换和发射。因此目前所有嫁接法升级的2.4G设备其两个动作之间的间隔还是22ms(JR)/20ms(Futaba)

网友:
编码在控里完成
高频头只起fm发射作用

网友:
看过一个一样的帖子,就是是写的天地飞,貌似是那个帖子把天地飞改成FUTABA了?

网友:
有数据才能盖棺定论,

网友:
此贴是根据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314& 而发
楼主都说是娱乐了,大家不要当真

楼主用这个寓言告诉我们,没有数据支持,什么都能随便说

楼主:
我用的就是天地飞,有数据才是王道

网友:
娱乐的好~顶~

网友:
楼主说娱乐一下而已。

网友:
黑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验表明,同样的舵机,应用在JR9X2遥控器和futuba9通道遥控器上,光肉眼就能看出futuba9通道遥控器慢不少
国产遥控器在各个方面都在模仿进口的遥控器,硬件上的模仿是很容易的,但是PCM编码是属于程序逻辑上的东西 ...

山寨手机也就做一个壳子。台湾的山寨芯片生产厂一停产,这里全都歇菜。

网友:
如果采用3进制或者4进制的数字信号,相同的脉冲数量表示的数据可以多很多
不过不清楚厂家有没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
顶一下!搞笑有创意

网友E:
前天看还是在批T9的,为什么隔两天就改成FUTABA了??真无聊的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天看还是在批T9的,为什么隔两天就改成FUTABA了??真无聊的人啊。。。

没看出来这帖子的意思吗?反正在论坛没有证据谁都可以乱说,无所谓。楼主说,娱乐一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出来这帖子的意思吗?反正在论坛没有证据谁都可以乱说,无所谓。楼主说,娱乐一下而已!

两篇同样的内容标题不同,大家对国产的比小日本的更关爱,国产的楼比小日本的高很多

网友(2009-08-10):
 凡是,成套提供的遥控设备!!!
也就是说::你自己的发射+++自己的接收!!!

就应该给出一个指标:指令延迟时间——XX毫秒!!

要测试这个指标也:很容易!!

普通点,就用“继电器”+++ 数字示波器。
精确点,要用“电子模拟开关”+++ 数字示波器。

依次序测试每个通道:在被测试的发射机摇杆上:并连
继电器或者电子模拟开关(串个合适的电阻)。触发之。

搞电子技术的都知道:数字示波器能很容易的测出这个延迟!
(重庆的朋友若有心测试:提供HP 54622A,地点坛坛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