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在家休息,装了一台带FS8平衡仪的450(更新:飞行简略报告)

楼主(2009-01-03):
元旦在家休息,闲的没事,用450的配件有组装了一台带FS8平衡仪的杂交450,上图

装好的完成机

FS8平衡仪的红外传感器

FS8用的控制按钮

十字盘的舵机线通通走里面,外面看不到一根线

电调控制线上用了个磁环。是找了个坏的电子变压,将里面的磁环取下来用了。

FS8屁股上的一堆舵机线

用闪光灯照下

那天还要到飞场,进行场地平衡仪调教,不知道这家伙实际好用不,心里没底~~~~

忘记说了,大桨是ABS大桨,是WXC1987给的测试品,顺便试飞下。

今天去飞了,相机也带了,见鬼了,天气冷,就我一个人在飞。我晕~~~~想拍,没人帮我拍~~~其实是可以自己边拍边飞了,想想还是安全点,算了。
~~~~~~~~~~~~~~~~~~··飞行简略报告~~~~~~~~~~~~~~~~~~~~··
气温:零下1度
天气:大晴天,晴空万里
在场地上,进行了平衡校验,没什么问题。
接着,先把接收的感度均调节到100%,最大。通过平衡仪的设定,选取AUX3通道作为感度控制调节通道,这样可以直接在控上调节平衡仪的感度(灵敏度)。
起飞时,把感度调节为0(相当于一般模式,平衡仪不起作用),飞到大场地中央上空,慢慢调节AUX3,看看机器的反应,当感度调节在58%~60%的时候,平衡仪开始发挥作用,能够正常控制飞机的平衡了。
这时,可以双手放开控,飞机可以自己悬停。因为有风,切机器尚未100调试(很苛刻的水平调试)好,所以,机器会飘,稍微用控调整下姿势就好了。因为风的关系,油门也需要自己不断校正的。
调好后的机器,起飞降落那时相当的稳,平衡仪还是很厉害的。佩服的说~~~
个人使用感觉,平衡仪要是再调试下,主要是关于水平面的调试非常苛刻,所以今天处女飞,飞机需要手动校正。如果关于水平面的调试的非常好的话,那起飞降落就只要推推油门就够了。
另外,要是把AUX3调节到最大感度时,机器就太灵敏了,在空中反而就乱动起来,简直有坠机的危险,我试了下,飞机就在空中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乱动,而且幅度大的吓人,赶紧把感度调到0,手动校正飞机姿势,再反复测试,才在58%~60%的时候,发现飞机飞行是最稳定的状态的。其他飞机也需要反复测试的。
要是大点的飞机的话,飞机本身就很稳,用这个平衡仪的话,那更是爽的一塌糊涂了~~~~~
很遗憾,没有视频,下周再去飞,争取让模友一起去,帮拍个视频。

FS8的使用说明也是论坛里找的。

网友:
等视屏,等报告。

网友:
这次终于见识了

期待测试结果

网友:
等飞行测试

网友:
真的很好用吗

网友:
淘宝搜了一下
那个FS8二仟多

网友:
那东东这么贵啊

网友:
飞完了说声啊 打算上一套

网友A:
陀螺上的扎带快拆了吧

网友:
看看效果如何
对得起那2千块不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

网友:
黄金限量版...9x2...

网友:
可以在家飞乐吧

网友:
飞行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上的扎带快拆了吧

提醒的是,提醒的是!!那如何防止401脱落?用魔术带或橡皮筋?

网友:
等你的平衡仪飞行视频

网友:
减少炸机的次数,飞很高也不用担心炸机。

网友(2012-04-14):
有了它还要用陀螺仪吗。想问lz怎样接线的。也有一套不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