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 出现问题 进不去,急盼解决!

楼主(2009-01-03):
文件没有问题,装过不下10多人次,头次碰到这个问题,急盼大家给个解决方案,(已经格盘重装过,还是出现下面这个提示)

网友:
要先把软件狗插上,再开程序。

楼主:
已经接了0905A,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模拟助手也重新恢复了 。

网友:
鼠标右键点击我的文档   吧名称(我的文档)改成英文的MY !~................   忘了怎么拼写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因为 “我的文档” 目标文件夹是中文。

在桌面上右键点击我的文档,然后在弹出菜单中点击属性,弹出属性对话框,把其中的目标文件夹改成英文的就好,如果你不知怎么改,点击“恢复默认设置”按钮即可。

楼主:
问题以解决 多谢楼上的2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