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第一飞,是这样飞的,

楼主(2009-01-03):
用401加辉胜9克,追尾很严重,用9254就好一点但还追尾。感度由0到100都设过没用。
陀螺廷时设置75控设置廷时100.还是会追尾,而用其它的陀螺就更不用说了同样追尾,
控是天九,换了2.4G的.2009年第一飞就在不断追赶尾中飞了三块
电池
中渡过 ,
求求那大哥帮忙解决啊.

网友:
你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如果是FF9有个感度设置要打开才行,你论坛搜索下“CCPM”有个帖子讲遥控器如何设置的

网友A:
用9254时, GYRO面板上的DR转换开关要打在ON尚,
同时"延时"=0
控里面, 感度用AVCS功能,
感度开关, 锁尾模式: AVS=25%
非锁尾模式: NOR=25%
再往上走...

楼主:
楼上说的都试过。。。都不知是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