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离地前向右自转,正常否?

楼主(2009-01-03):
如提,450离地前油门大、越是接近起飞的那个点、向右转的越明显,需要平凡控制尾旋翼纠正,离地后就好了,这个正常吗?

网友:
地面效应吧

楼主:
地效会让飞机向左平移,不会向右转把。。。。。

网友:
都会有点转的,
只要不大转

楼主:
大~

我如果不打方向舵他可以转一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正常 起飞慢慢推油门

网友:
右转??

应该是 左转吧?   这很正常

楼主:
正常就好,回楼上是右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提,450离地前油门大、越是接近起飞的那个点、向右转的越明显,需要平凡控制尾旋翼纠正,离地后就好了,这个正常吗?

可能是油门/螺距曲线设置得不太好,调整一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