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电车。。各位大虾。。求助。。。。

楼主(2009-01-03):
求助。。

田宫电车不能左右转向,只能前进后退!

望各位大虾帮帮忙!

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
舵机有没有坏啊,

网友:
转向舵机坏了吧!~~~~~~~~~

楼主:
应该没有吧?!

  舵机有这么容易坏嘛? 才开始玩1个月!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舵机的问题,拆下来逐步排除:舵机、插座、控

网友:
楼上的正确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