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打电话问004(N30)尾马达的参数后,该选哪个呢?

楼主(2009-01-04):
同标题。谢谢您的指点!
请看图:

网友:
各要一个~   上机实验~~~  呵呵~

网友:
功率大小不一样,下面那个吧

网友:
看了你前面的帖子就感觉有这个问题了

你看到N30就敢组织团购!其实参数很要紧的。而且,不同的厂家即使说的是同样参数,性能也不一定一样。这个真要做样品试了才能定。

网友:
找国产cn12是王道

网友:
CN12容易打桨 而且动力太猛

网友:
根本不能用N30.转速低.寿命短.用CN12 不用直驱,直接代替,换10T齿轮,不管怎么飞,电机基本不烫手.还省电.

网友A:
重量15.5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15.5克.

什么意思?不懂 ……

网友:
PASS同学,10T 的齿轮那有啊?我用直驱好损桨啊

网友:
我怎么看着好像还有进角啊

楼主:
在哪?在哪?……哪有进角??
您老人家不会是斜视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在哪?……哪有进角??
您老人家不会是斜视了吧??

我以为右边那个图是……

网友A:
我的10T齿轮是在一个电机上拆的.
N30当尾电机最不可取的理由,就是电机设计电压是4.5V.大家都用7.2V-8.4V
由于N30用的是碳刷,磨损比较严重.所以很快就要换.
换CN12才是正确选择.飞很长时间都不用换.因为是合金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0T齿轮是在一个电机上拆的.
N30当尾电机最不可取的理由,就是电机设计电压是4.5V.大家都用7.2V-8.4V
由于N30用的是碳刷,磨损比较严重.所以很快就要换.
换CN12才是正确选择.飞很长时间都不用换.因为是合金刷.

估计厂家选择N30的原因有:成本、重量这两个主要因数!
额定电压为4.5V的马达,当电源电压提高到7.2V时,理论上,输出的功率和转速也会加倍,004这么长的尾杆,若选个大的马达,估计尾重就无法消除了啊!
再说,你入手个东西老不坏,那么工厂吃啥叻?

网友:
哈哈,就得老不坏,坏了给他们造福了,怎么行呢.
电池前移一点就可以了,没问题的.效果好于这个.在天上突然坏.了,代价很大,哈哈.
换个CN12的价格跟N30这个相差也没几块,综合考虑,还是换CN12.我前段时间淘到了15只,已经分给大家了.哈哈.
比JS卖的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