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v2 尾推虚位底成本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9-01-04):
由于尾推部分常出现虚位,又无此配件单独购买,就找朋友加工了一些。不多说了。看图

装上后虚位不见了。
有小部分多的铜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9060146

网友A:
好东西,可惜是正丝的,能不能做点反丝的?

网友:
LS的是wing的吧

网友B:
有个问题:如何把铜套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可惜是正丝的,能不能做点反丝的?

呵呵。wing就是反丝的。我以前飞过wing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如何把铜套搞出来?

铜套和螃蟹钳是通过螺丝上紧的。你拿平头钳钳住铜套。然后轻轻扭动螃蟹主爪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自从炸过一次后,老是会卡,加油也没用,LZ有的话买几个。谢谢。

网友C:
亞拓有出更耐磨的的銅套

网友:
一个东西值得出,总比换一套尾推划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亞拓有出更耐磨的的銅套

yt出的这个更耐磨的铜套。我找了好久。淘宝上都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yt出的这个更耐磨的铜套。我找了好久。淘宝上都没找到啊

淘寶的商家大都喜歡賣整機的,因為賣出以後就乾乾淨淨的

但要是賣零件,那就得壓庫存,所一般的淘寶商家會賣的都是些易銷的產品

您可以到亞拓的經銷商購買!

http://www.alignrc.com.cn/agen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