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改美国手后发现右手升降没在中立上..请问怎么办?[图]

楼主(2009-01-04):
如图所示,偏了那么一点点,请问能调吗??要怎么调??谢谢.....
(已经把油门换到左手了,为了看右手的"升降"中力点准不准,所以软件用的还是MODE 1,所以图上显示的"油门"其实是右手的"升降",是有弹簧的,常态下应该回到正中50的位置)

网友A:
用工程模式校准遥控杆中立点和最大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工程模式校准遥控杆中立点和最大行程

是否就是系统菜单?具体校准是哪个选项?

网友:
进入工程模式才行,也就是厂家的深层系统模式。

网友: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稍微一点,用微调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5-23):
用微调调整后再拔动遥控杆能回到中立点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