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控改手一点看法

楼主(2009-01-04):
初入模潭,看了一些文章,有一些话就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关于控改手的说法,网上看了几篇,如果不是高级的软件能调整的基本上都要“动手术”,把摇杆和电线左换到右。
今天第一次看到控的说明书,有到网上搜了一些说明书,看罢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控的说明书里都把通道和接收输出固定死了,告诉我们"ch1 是副翼、  ch2  是升降舵、 ch3是油门。。。。。。"         我们只要按照他说的连接就行了。
发现的问题是:每个通道(所有能接舵机的通道)的信号标准应该是基本一样的! 只不过鬼子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而已。 只叫我们如此如此。。。。。。。
在通道信号标准一制的前提下,改手很容易了。只要把对应的接收通道更换即可!       把原来控里的控制油门的阻尼移动就更完美了。

以上愚见还望老鸟证实.

网友:
可能不行
会搞混 油门的混控 和 十字盘的前后倾斜混控
十字盘是126通道混控 如果你把3通道的油门换过来就不能混控了

网友:
LZ还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不过鬼子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而已。 只叫我们如此如此。。。。 ...

所有这些规格,应该都是公开的,只不过不知道而已。

如果你用更换接收机通道的方法换手,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

- 你飞的不是直升机,或者不是CCPM的直升机
- 你不打算用其它品牌的控

网友:
前提是不开混控,永远只飞4通道以内的飞机,ok,你不需要改电路拉。

网友:
不需要改

网友:
好点的控在控里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多谢前辈指导。     由于是菜鸟(今年才摸的控),还请各位海涵。
对于混空,原则上都能在软件里设置,按照左右手设定即可。  不知此想法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前辈指导。     由于是菜鸟(今年才摸的控),还请各位海涵。
对于混空,原则上都能在软件里设置,按照左右手设定即可。  不知此想法对否?

原则上这么想没错的 不过日系厂商的程序是没什么自由度的 所以要是飞直升机的话出个新十字盘模式就得换控了 买个Multiplex的餐盒自己拼着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