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04接收机亮红灯的原因

楼主(2009-01-04):
大家好,我的004现在又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起飞后油门推到三分之二接收机就开始亮红灯,飞不高,尾电机转速调整欠妥。上个图,大家帮忙指点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电池用的锂电,绝对没有问题。多谢赐教。

网友:
会是电调的油门行程问题么?

网友:
油门没归0吧。。。

网友:
尾电机寿命到了?

楼主:
油门没归0吧

        油门归位了,可以起飞,但是飞不高。

尾电机寿命到了?

        尾电机前短时间才换的CN12,所以排除尾电机的问题。
感谢楼上的几位热心指点。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排除了尾电机、油门、电池等方面的因素,问题可能主要存在于主电机接收机上,但是不确定,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另外机机有些,一直在抖,只是转速不同抖的轻或重而已。双桨不明显,几乎看不出来,动静平衡已作,两边重量相差0.1g。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是主轴(机机是二手收来的,我这里没有炸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的004现在又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起飞后油门推到三分之二接收机就开始亮红灯,飞不高,尾电机转速调整欠妥。上个图,大家帮忙指点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电池用的锂电,绝对没有问题。多谢赐教。
...

试试换个主马达,我前几天换了主马达就不闪红灯了!桨会不会得太紧还是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换个主马达,我前几天换了主马达就不闪红灯了!桨会不会得太紧还是松呢

楼上的意思说尾桨还是大桨太紧了啊,我的尾桨倒是稍微调的稍微有点紧,但转动很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