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有 VR 的损耗问题

楼主(2009-01-04):
Futaba 有VR的损耗问题,有听说如果飞现场和PC模拟,一年半至两年,VR要换并且要校正,(铁汉大大的14MZ 就是) Jr 的好像不用(构造不同的样子),但是。。接收机分母子机,安装上比较麻烦,还要注意天线的方向呢,也有人说Jr的控,不够Futaba的反应快,我是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别跟影响啦,我的建议是。。。。。请看看铁汉大大的BLOG http://blog.163.com/chance_1025/ 这里有不少好文呢。。。。

  刚在台湾的站上看了上面的帖子,感觉很值得带到这里来讨论。

  本人早些年在日本SONY公司从事广播电视摄象机维修十几年,对电子线路略懂一二,现在年纪大了,刚刚喜欢固定翼。碳膜电阻片的电位器频繁使用会有磨损,碳膜脱落后,VR阻值会不连续,会跳舵,炸机,也就是说,遥控器质量再好,再高级,也只能使用半年,之后必须更换万向摇杆的电位器,不然,技术再好也免不了炸机。

  霍尔电位器,是近些年出现的电子器件,无磨损,是利用半导体霍尔磁效应原理制成的非接触电位器,价格在逐年下降,为此,我在08年10月北京航模展上专门去Futaba展台问过此事,怎耐他们也回答不清楚,电路方面也是一知半解。真是希望那一种品牌的遥控器使用的就是这种非接触霍尔电位器,万向摇杆无磨损。

  遥控器中万向摇杆电位器更换后,系统精度受到影响是一定的,我真不希望一款近万元的模型遥控器,原有精度的使用期限只有半年!

网友A:
霍尔电位器,是近些年出现的电子器件,无磨损,是利用半导体霍尔磁效应原理制成的非接触电位器,价格在逐年下降,为此,我在08年10月北京航模展上专门去Futaba展台问过此事,怎耐他们也回答不清楚,电路方面也是一知半解。真是希望那一种品牌的遥控器使用的就是这种非接触霍尔电位器,万向摇杆无磨损。

早在99年日本SEGA公司出的游戏机DC里,模拟摇杆已经采用霍尔电位器了,而后一年SONY出的PS2还采用碳膜电阻片的电位器,这个不是什么技术问题,是厂家的态度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开始感受到,但奈何控上的电位器实在难买。。。
若有出所谓的霍尔电位器控,定会支持一个,因为寿命几乎是半永久性的了

网友:
没有这么严重

引用 楼主:

  刚在台湾的站上看了上面的帖子,感觉很值得带到这里来讨论。

  本人早些年在日本SONY公司从事广播电视摄象机维修十几年,对电子线路略懂一二,现在年纪大了,刚刚喜欢固定翼。碳膜电阻片的电位器频 ...

遥控器用上几年的我看是大多数,除非是中彩了,刚好碰到有问题的电位器,否则没有实际感觉。不要说是高级的名牌产品,就是低价的普通产品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要知道现在的电子元件的品质是越来越好了。
用遥控器玩模拟飞行的就更厉害了,连续操纵几小时是很常见的,模拟飞行几小时就是连续不断的,真正上天飞行只是飞的时间少,停的时间多。大家可以仔细算一算,你一次飞行飞几个起落(例如:5次),每次飞行时间(例如:12分钟),一个星期飞行(一次),一年就是52小时,其实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一年是飞不到这样多时间的。

网友:
不过说实话,经常见到被用了5-6年的FUTABA JR之类的还在用,还从没见过半年就坏电位器的日本控。

有些外国人不追时髦,去俱乐部看一看,还有不少人还在用FF6, PCM10X, 388S, 3810之类的控, 有的壳子都磨损的不成样子了,里面电位器还是好的, Made in Japan,质量是真不赖。

楼主:
  感谢各位模型家来讨论这个问题。

  个人感觉这个问题并不能用“有些外国人不追时髦”来解释,因为碳膜电位器划片在万向摇杆拨动的同时就存在着金属和非金属之间的“硬”摩擦,存在磨损,是科学事实,我在日本呆了几年,产品工艺讲究,说它耐用性好也是,就象一辆汽车,现在国家有规定行驶几年必须要报废,原因是一样的,就是设备的主使用功能存在磨损。

  您可以不顾及这些继续使用,我去山区看见还有一些早年生产的212吉普车仍在路上行驶,关键是安全和可信度,以及在使用中自己的维护和维修能力,同样一件设备买到手,有人使用三个月就报废了,有人能使用了三十年还在使用,使用素质也很重要。深入了解设备,精心调理设备状态也是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关键。

  我是希望生产模型遥控器的厂家能将非接触霍尔电位器引进遥控器的生产中,代替以往用摩擦来改变阻值的普通电位器,我想这不单单是我个人的希望,也是所有模型爱好者的希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模型家来讨论这个问题。

  个人感觉这个问题并不能用“有些外国人不追时髦”来解释,因为碳膜电位器划片在万向摇杆拨动的同时就存在着金属和非金属之间的“硬”摩擦,存在磨损,是科学事实, ...

不过您提到摇杆电位器寿命只有半年,这实在令我无法理解, 咱们也不用说近万的控,就说便宜的,DX7, 2000多人民币, 算是老百姓控吧,您可以试试, 看看正常使用能不能半年把它的电位器用坏.

不过说回到汽车,中国政府好像是强制汽车10年报废, 我这里没有这个规定, 我现在这辆丰田佳美93年的, 现在快20万公里了, 仍然在跑, 而且是不带病的, 路局给出Road Worthy的, 跑110公里时速的国道也没问题, 大家认可的经验是丰田本田这种车25万公里后才开始经常性的出不可预测的故障, 30万公里才是大限, 10万公里报废简直可笑.

倒是韩国车, 什么现代大宇的, 价格便宜, 都是垃圾, 5万公里后卖半价都不见得有人要, 所以说外国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认为日本制造是质量的象征,是有道理的

网友:
我朋友的FF6,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至少6年以上吧,而且还是经常玩的类型的,外壳烂的不像样了,也没见电位器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电位器,是近些年出现的电子器件,无磨损,是利用半导体霍尔磁效应原理制成的非接触电位器,价格在逐年下降,为此,我在08年10月北京航模展上专门去Futaba展台问过此事,怎耐他们也回答不清楚,电路方面也是一知 ...

我家还有一台dc 好久没有服役过了:loveliness:

网友:
偶也不觉得电位器那么容易坏,偶的ff6用了几年了,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越早出的东西质量越好,就如现在的普通自行车跟以前的永久,凤凰没法比。还有日本人的东西往往第一代产品要比后面几代升级的产品用料足,如sony 掌机PSP1000型就要比2000型耐用耐摔,2000型纯粹就是1000型的缩水版,利润最大化。

楼主:
  那行啦,既然多数模型专家经验都能证明那碳膜电位器不容易坏,比较扛使,我也没异议,因为我自己也正在使用 Futaba T7C 遥控器。

  我可是没说那遥控器的使用寿命只有半年,可要厚道待徒弟哎,我这句“我真不希望一款近万元的模型遥控器,原有精度的使用期限只有半年”是个形容句,可是一个希望哦。

  我开此帖的本意是想从技术角度讨论遥控器中最关键的遥控信号产生之电位器的使用技巧和维修经验,比如,有模友拆过,把拍的照片拿出来供大家欣赏,修理过,或是什么原因损坏过,以及在使用后期跳舵时的实际感受、应急措施等等,用以增加大家对遥控器的深度认识,当然也包括初入门槛的我。

  既然后来的讨论已经跑题,这讨论就此结束,谢谢!

网友:
至少我证明,esky的电位器非常容易坏

网友:
要看性价比、必要性。

电子技术发展到现在,无磨损的角度传感器已经很成熟了,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但是,是不是什么产品都要用?就看必要性和性价比了。如果真的半年就要换电位器,那肯定马上就有人会把新器件用在航模遥控器上。问题是现在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也就没有人用。以后技术更加进步了,价格更加低了,我相信是有可能用的。

网友:
以前的控很多是金属壳的电位器,是很经用,10来年的寿命也是有的。
现在的控几乎是塑料壳的电位器了,感觉耐用度要打折扣,但几年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的应该算RP问题了,四个电位器中有一个不到三月就跳。
而且塑料电位器是密封的,没敢拆,最后喷了WD40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行啦,既然多数模型专家经验都能证明那碳膜电位器不容易坏,比较扛使,我也没异议,因为我自己也正在使用 Futaba T7C 遥控器。

  我可是没说那遥控器的使用寿命只有半年,可要厚道待徒弟哎,我这句 ...

请教一下T7C和DX7比,是不是少了直观的油门曲线这些功能啊?

网友:
我附近一位老前辈的F七通,外壳磨损、高频模块没耳朵、遥感有些缝隙、有跳舵现象,酒精清洗VR后不跳舵。
小日本产品还是有很多值得国人借鉴的地方。

网友:
楼主原来是日本人。。。。。见笑了!

网友:
楼主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还是炫耀你是索尼的人?

听说1000万年后彗星会撞地球。

在遥控上不使用霍尔元件的原因我来给你上上课,别老拿索尼那点破事来显摆,我没给索尼干过,我是真正中国人,给日本人干事丢脸。。。。。

1成本。不是霍尔的成本,是霍尔元件必须使用单片机进行编解码,才能正确输出比例信号。而且霍尔元件用在比例遥控上还有个采样精度的问题,精度越高,所需的单片机,数模转换器的精度要越高,价格越贵。
   除非单独为霍尔元件另外开发一套系统,完全舍弃目前的比例遥控电路模式,好了,接收也要改,没看见目前的遥控接收电路使用的都是收音机的电路元件输出音频信号。
直接全搞成数字电路算了。也就是说--一套贵。
2后期成本便宜,厂家没后来的钱赚。一个控,爷爷用了孙子用,厂家吃什么?
     这点索尼松下那些个日本狗就是这么干的,买个破摄像机便宜,买块电池占几分之一,修一次几百块,想起你们这些给日本鬼子做腿子的,老*就恨的咬牙!要不要给你看看哥们松下裤带的破摄像机。。。真是干死小日本。。。
我**现在从来不买日本货。。。还有人以给鬼子当腿子为荣。。。脑袋进水了。。。。